求编程思路

楼主(2012-09-18):
我要做一款开关电源,其中要求软起功能,就是电源按照设定时间(1~10秒)设定电压(200~2000V)软起,DA是8位的,2000V对应DA的255。要求DA上升的最小步距为1,比如设定电压为2000V,DA的值从0升到255,即按0,1,2,3,4......255的顺序给DA赋值。我的想法是2000/256,即DA上升一步对应多少V,Ug为设定电压值,Ug/(2000/256)是Ug对应多少步,Ts是设定时间,Ts/(Ug/(2000/256))是每步对应多少秒。我算了一下,Ts=1,Us=2000,对应0.00390625秒,Ts=10,Us=200,对应0.390625秒。Ts和Us这两个条件都考虑,我感到很复杂。请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
先计算定时器的值,然后存在二维数组里。比如{0.00390625,。。。;0.390625。。。},需要的时候直接查表就是了,比如取{Ts,Us}直接就可以查到响应的值,又方便又快。

网友:
用一个定时器管理,先计算出软启动步数Ts,接着计算每步的时间Tt, 用Tt计算出定时器初值。当使用者设置电压后和当前位置有大的差距时(比如当前100V,设置为900V)即起动定时间器,用计算出的附初值,定时器中断一次DA++,当达到设置值时禁止中断完成软启动。

网友:
查表表单会很大,1-10S  还有不同的软启动步数,可以说表单很难完成。 能过计算出每步用时,再用这个值算出定时器的初值,这样占用系统资源小更贴近使用者。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可参考“Bresenham画线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