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ga I/O的快速读取问题

楼主(2012-09-18):
求教:RT,XmegaA3U

    PE0-PE7分别对应8根数据线data0--data7;PR0,PR1分别对应数据线data8,data9。现在,要对数据线上的十位数据读取并保存到单片机,是不是只能分两次,读PE口数据,读PR口数据,拼接保存?是不是不能实现同时对PE和PR口读取?
    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单片机的这10位数据的读取速度越快越好,项目要求。因为数据线上的数据是在不断更新的(速度80M),所以如果只能拼接,那么在单片机每次读取之前都要先产生一个锁存信号,才能保证读到的低8位和高2位是同一时刻的数据。这样以来,读取一个数据就需要增加额外的指令周期--锁存信号的产生,会降低读取速度(循环读取,就是单片机一直读取数据线数据)。
    求教各位,是否有可行的方法,使单片机可以最快的读取一个数据保存?

网友A:
80M?用xmega是不是不能完全采集完?就算是同一组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M?用xmega是不是不能完全采集完?就算是同一组IO

    应该可以吧,80M只是说数据线上数据更新速度,数据线的数据在没读取之前应该都在PORT的IN寄存器里面(数据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吧,80M只是说数据线上数据更新速度,数据线的数据在没读取之前应该都在PORT的IN寄存器里面 ...

感觉很可能不行,因为xmega最高速度才32M,需要采集80M的速度,不符合奈奎斯特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可能不行,因为xmega最高速度才32M,需要采集80M的速度,不符合奈奎斯特定理 ...

    呵呵,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目的是让单片机尽可能快的采集到数据线上的数据,并不是要每一个数据都采集到。比如数据线上数据是以0开始自加,1,2,3......可能单片机采集到的第一个是30,第二个是50,我的目的是要(50-30)尽可能的小。由于数据线是10位,而单片机PORT只有8位,所以,要采一个10位数据需要对两个I/O操作,而第一个I/O操作和第二个之间间隔会有好几个单片机周期,这样,两个port采集到的就不是同一时刻的数据。比如数据线上现在是00 1111 1111,PF采低8位 1111 1111,然后再操作PR口采高两位,但是,因为之前采低8位需要执行好几个单片机周期,此时,数据线的数据可能已经是01 0000 0000,这样,PR采到的就是01,那么,拼接起来是 01 1111 1111,而不是实际应该 采集到的 00 1111 1111。所以,要想两个PORT采到的是同一时刻的数据,就需要单片机在采之前,产生一个锁存信号,把这一时刻的数据线数据锁存,然后采;接着重复锁存,采.....。但是,这样以来,因为单片机本来就慢,现在又要额外产生锁存信号,就会更慢。所以,我的问题是,单片机能不能不同的I/O端口同时操作,或者其他可以实现提高速度的方法。

网友:
如果是间歇式的,可以加一级FIFO;否则就只能提升MCU的性能了

网友A:
如果你的芯片是A1系列,如果你的引脚还可以改变,那可以尝试外部并行总线的地址引脚,那个好像最宽可以到16bit,那个是单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芯片是A1系列,如果你的引脚还可以改变,那可以尝试外部并行总线的地址引脚,那个好像最宽可以到16 ...

   我看看,片子是A3系列的,我查查手册,以前没留意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再顶,求好的解决方法,数据线上的数据是CPLD以80M 计数送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