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代码,testbench文件第一次写,感觉波形不对啊?

楼主(2012-09-18):
如题

下面分别是.V文件 与.Vt文件

module gate_ch
(
        rstn,
        gate_ch1,
        gate_ch2,
        gate_ch3,
        clk_1hz,
        clk_10hz,
        clk_100hz,
        clk_1khz,

        gate_out,
        scan_freq,
        error,
        flag
);

        input rstn;
        input gate_ch1, gate_ch2, gate_ch3;
        input clk_1hz, clk_10hz, clk_100hz;
        input clk_1khz;

        output wire scan_freq;
        output reg [1:0]flag;
        output reg gate_out;
        output reg error;

        /********************************************/

        reg [2:0]count5; // 产生扫描信号时的分频计数值
        reg gate;

        always @( posedge clk_1khz or negedge rstn )
        begin
                if( !rstn )
                        begin
                                flag = 2'b01;
                                gate <= 0;
                                error <= 1;
                                count5 <= 0;
                        end
                else
                        begin
                                if( gate_ch1 == 0 && gate_ch2 == 1 && gate_ch3 == 1 )
                                        begin
                                                flag = 2'b01;
                                                gate <= clk_1hz;
                                                error <= 1;
                                        end
                                else if( gate_ch1 == 1 && gate_ch2 == 0 && gate_ch3 == 1 )
                                        begin
                                                flag = 2'b10;
                                                gate <= clk_10hz;
                                                error <= 1;
                                        end
                                else if( gate_ch1 == 1 && gate_ch2 == 1 && gate_ch3 == 0 )
                                        begin
                                                flag = 2'b11;
                                                gate <= clk_100hz;
                                                error <= 1;
                                        end
                                else
                                        begin
                                                error <= 0;
                                        end
                        end
        end

        /********************************************/

        always @ ( posedge gate or negedge rstn )
        begin
                if( !rstn )
                        begin
                                gate_out <= 0;
                        end
                else
                        begin
                                gate_out <= ~gate_out;
                        end
        end

        /********************************************/

        assign scan_freq = clk_1khz;

        /********************************************/

endmodule

.Vt文件如下:

`timescale 1 us/ 1 ps
module gate_ch_vlg_tst();

        reg clk_1hz;
        reg clk_1khz;
        reg clk_10hz;
        reg clk_100hz;
        reg gate_ch1;
        reg gate_ch2;
        reg gate_ch3;
        reg rstn;

        // wires
        wire error;
        wire [1:0]flag;
        wire gate_out;
        wire scan_freq;

        /*************************/

        gate_ch i1
        (
                .clk_1hz( clk_1hz ),
                .clk_1khz( clk_1khz ),
                .clk_10hz( clk_10hz ),
                .clk_100hz( clk_100hz ),
                .error( error ),
                .flag( flag ),
                .gate_ch1( gate_ch1 ),
                .gate_ch2( gate_ch2 ),
                .gate_ch3( gate_ch3 ),
                .gate_out( gate_out ),
                .rstn( rstn ),
                .scan_freq( scan_freq )
        );

        /********************************************/

        initial
                begin
                        rstn = 0;
                        #10 rstn = 1;

                        clk_1hz = 0;
                        forever #500000 clk_1hz = ~clk_1hz;

                        clk_10hz = 0;
                        forever #50000 clk_10hz = ~clk_10hz;

                        clk_100hz = 0;
                        forever #5000 clk_100hz = ~clk_100hz;

                        clk_1khz = 0;
                        forever #500 clk_1khz = ~clk_1khz;

                end

        /********************************************/

        reg [1:0]item;

        always @ ( posedge clk_1khz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item <= 2'd1;
                        end
                else
                        case( item )
                                1:
                                        begin
                                                gate_ch1 <= 0;
                                                gate_ch2 <= 1;
                                                gate_ch3 <= 1;
                                                item <= 2'd2;
                                        end

                                2:
                                        begin
                                                gate_ch1 <= 1;
                                                gate_ch2 <= 0;
                                                gate_ch3 <= 1;
                                                item <= 2'd3;
                                        end

                                3:
                                        begin
                                                gate_ch1 <= 1;
                                                gate_ch2 <= 1;
                                                gate_ch3 <= 0;
                                                item <= 2'd1;
                                        end

                        endcase

        /********************************************/

endmodule

大侠们,给点建议,在此谢过!

楼主:
波形在这里~

楼主:
.Vt 文件写好了,波形也出来了!

// Simulation tool : ModelSim-Altera (Verilog)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gate_ch_vlg_tst();

        reg clk_1hz;
        reg clk_1khz;
        reg clk_10hz;
        reg clk_100hz;
        reg gate_ch1;
        reg gate_ch2;
        reg gate_ch3;
        reg rstn;

        // wires
        wire error;
        wire [1:0]flag;
        wire gate_out;
        wire scan_freq;

        /*************************/

        gate_ch i1
        (
                .clk_1hz( clk_1hz ),
                .clk_10hz( clk_10hz ),
                .clk_100hz( clk_100hz ),
                .clk_1khz( clk_1khz ),
                .error( error ),
                .flag( flag ),
                .gate_ch1( gate_ch1 ),
                .gate_ch2( gate_ch2 ),
                .gate_ch3( gate_ch3 ),
                .gate_out( gate_out ),
                .rstn( rstn ),
                .scan_freq( scan_freq )
        );

        /********************************************/

        initial
        begin

                rstn = 1;
                #10 rstn = 0;
                #10 rstn = 1;

                gate_ch1 = 1;
                gate_ch2 = 0;
                gate_ch3 = 1;

                clk_1khz = 0;
                forever
                        #500 clk_1khz = ~clk_1khz;

        end

        /********************************************/

        initial
        begin
                clk_1hz = 0;
                forever
                        #500000 clk_1hz = ~clk_1hz;
        end

        /********************************************/

        initial
        begin
                clk_10hz = 0;
                forever
                        #50000 clk_10hz = ~clk_10hz;
        end

        /********************************************/

        initial
        begin
                clk_100hz = 0;
                forever
                        #5000 clk_100hz = ~clk_100hz;
        end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