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D采样电池电量,采取欠压和过压保护,请问程序是否...

楼主(2012-09-18):
unit BatteryADconvert()
{
        unit addata;
        DDRC&=~(1<<PC2); //Pc2口设置为输入,无上垃电阻,高阻态
        PORTC&=~(1<<PC2);
        //SFIOR =0; //连续转换模式
        ADMUX=0X42; //AVCC,AREF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右对齐,ADC2单端输入
        ADCSRA =0X80; //启动ADC转换
        ADCSRA |=(1<<ADSC); //开始转换
        while(!(ADCSRA&(1<<ADIF))); //等待转换结束,ADIF置1
        addata=ADCL;
        addata=addata+ADCH*256; //把ADCL,ADCH转换成10进制
        ADCSRA |=(1<<ADIF); //对ADIF写”1”,ADIF清0
        ADCSRA =0X00; //关闭ADC转换
        return addata;
}

我是想将PC2口采集到的电压转换 ,然后判断是否在电池的最低和最高电压之间。请问addata可以直接是电压值,然后进行比较吗?还是有其他的写法呢?如果是温度感知采样也是一样吗?

网友:
addata=addata+ADCH*256;
最好是改成addata=addata+(unsigned int)ADCH*256;

网友:
你先根据分压比算出要保护的电压的AD值,,,然后直接AD值比较。

网友:
假如是8位AD,则AD最大值是2的8次方即256,此时如果你的单片机VCC供电是5V则,5V对应255,那么每一个AD值对应电压为0.0196V,所以你要计算出你的保护电压相对应的AD值,再判断所测到的电池电压在没在你的保护范围内。注意你的电池电压一定要分压到单片机AD端口的耐压范围,不然AD测不出超出的电压,还有可能烧掉。

网友:
所谓测温度也是这样的,温度通过传感器转换为电压信号,由AD测出来,进行相关的计算,只不过温度值和电压之间有个转换关系,再和AD数据有个转换关系,不知道你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