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DCDC芯片,输入9-28VDC,输出3.3V/2A+5V/200mA

楼主(2012-09-18):
寻DCDC芯片,输入9-28VDC,输出3.3V/2A+5V/200mA
3.3V/2A是峰值,平均值最高600mA,用于给3G模块供电,5V给系统其他电路供电。
3.3V要求可关断。
懒得用2个2576了,因为电路体积太大。
不知有没有合适的单片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10W 的DC-DC 电源模块双路输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50.80 x 25.40 x 10.16mm 这个尺寸应该满足吧

网友:
可以联系我,我们有这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0W 的DC-DC 电源模块双路输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50.80 x 25.40 x 10.16mm 这个尺寸应该满足吧 ...

我只是想找一下有没有这样的dcdc芯片啊,也就是一个双路的降压dcdc,其中一路3.3V带关断功能。(如果还能再附带一个5V到3.3V的LDO就更好了)
关断功耗其实不重要,我关闭这个电源并不是为了省电,只是为了防止3G模块意外死掉,保证我可以给模块重新上电而已。

只是TI的网站现在有问题,没法查询,另外也不知道哪些dcdc芯片比较主流,看看有没有哪位高人用过类似的
成品模块太贵了,体积也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找一下有没有这样的dcdc芯片啊,也就是一个双路的降压dcdc,其中一路3.3V带关断功能。(如果还能 ...

一直没见人回答,今天自己找到一个:
TI的TPS54286
输入电压最高28V,双路2A的DCDC,开关频率600K
淘宝价格¥5.5,看起来性价比不错哦!

网友B(2013-11-14):
引用 楼主:
一直没见人回答,今天自己找到一个:
TI的TPS54286
输入电压最高28V,双路2A的DCDC,开关频率600K

用的咋样了,是否已经量产?用户有反馈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咋样了,是否已经量产?用户有反馈可好?

没问题。一切OK。
TI的东西肯定是可以信任的,除了价格有点高

网友(2014-03-01):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一切OK。
TI的东西肯定是可以信任的,除了价格有点高

非常同意

网友C:
记得国产的岭芯有颗差不多符合你要求的芯片,型 号不太记得了,好像是LC2327,你查看看

网友D:
TPS54286引脚很多嘛

网友E(2014-05-31):
TPS54286  这个芯片可以  输入输出隔离吗?  隔离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S54286  这个芯片可以  输入输出隔离吗?  隔离电压多少?

不隔离,就是普通的降压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54286引脚很多嘛

但它体积小啊,0.65的脚距,14脚,比一个LM2576都小 ,而且功能相当于两个2576

网友:
L5973D,绝对可以,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2019-08-15):
25v输入 ,输出5v 200ma的 LDO有没 ,HT7350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国产的岭芯有颗差不多符合你要求的芯片,型 号不太记得了,好像是LC2327,你查看看 ...

5v输入 3.3v和2.5v 两路输出 封装QFN 2*2MM 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