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正交编码器程序--附图

楼主(2012-09-18):
用TIM3的CH1和CH2做编码器的输入

编码器输入配置
#include "encoder.h"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6,07 as encoder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初始化TIM2定时器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编码配置                        编码模式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上升沿捕获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Reset counter
  TIM3->CNT =0;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
void TIM_Init(void)
{
  TIM3_Mode_Config();
}

最后附上全部程序,中断没用,可自己加

网友:
Good job about encoders except motor control. if you share schematics, all explanations and codes will be more obvious...

网友A:
试问一下楼主编码器你用多少V的电压!和STM32来兼容的,还是通过隔离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问一下楼主编码器你用多少V的电压!和STM32来兼容的,还是通过隔离来实现的! ...

5v的,直接串个10K电阻,STM32可以承受的,只要电流不要超了就好

网友:
好贴子,项目中正好用到编码器。

网友B(2012-10-23):
求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原理图啊

这玩意用不着原理图吧,就一个595数码管显示,和一个光点编码器输入

网友:
求加qq478069990,求教下关于你的编码器程序的几个问题。

网友(2013-02-14):
下来卡看,谢谢分享!~~

网友C(2013-04-11):
第一次使用定时器自带的编码器接口, 谢谢楼主分享的程序。 接了编码器,测试OK。  程序把编码器输出的 AB两相的脉冲,上升沿,下降沿全部记下来。 比普通外部中断,计数效率高,频率,精度也就提高了。 下一步,打算结合实际应用,测速度,伺服控制。。。

网友:
灰常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霸气,支持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使用定时器自带的编码器接口, 谢谢楼主分享的程序。 接了编码器,测试OK。  程序把编码器输出的 AB ...

呵呵,ST的STM32和STM8都有编码器接口,这个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个人也挺喜欢这个功能的!

网友:
怎么有个老外呀?

网友:
太霸气了,我刚好需要啊

网友:
试了一下,STM32就是强悍啊,比LM3S系列的好多了

网友:
哈哈,我也正在做这个,拿来用了

网友(2013-05-16):
哈哈 也是好东西了 顶起来吧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1

网友:
好贴,正好需要

网友(2013-07-05):
接口我用了2630,性能稳定

网友:
谢楼主分享,项目中正好用上!

网友:
mark,stm32正交编码器。

网友D(2013-08-05):
编码器是电压型的 还是NPN开路型的 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是电压型的 还是NPN开路型的 怎么接啊

A  B相都接上拉电阻,当编码器转动时A B相就会有高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A  B相都接上拉电阻,当编码器转动时A B相就会有高低电平,

A B上拉到5V还是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A B上拉到5V还是 3.3V

都可以,STM32可以耐受5V的,只要电流不超,

网友:
看看!好的用用!

网友E:
可以讲讲吗?是规定时间内采集多少个脉冲还是计算AB两通道之间每个上升沿相差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讲讲吗?是规定时间内采集多少个脉冲还是计算AB两通道之间每个上升沿相差多长时间? ...

这是STM32高级定时器自带的编码器接口功能,主要是边沿计数(编码器动作产生边沿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TM32高级定时器自带的编码器接口功能,主要是边沿计数(编码器动作产生边沿信号) ...

嗯,现在可以了,根据你的程序是可以对编码器脉冲计数的,现在我想测电机的转速,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个定时器,在规定的时间内测脉冲数的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那正反转呢?怎么解决??

网友F(2013-09-05):
非常有用,比赛正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有用,比赛正好用得上

呵呵,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很怀念。加油啊,

网友(2013-10-12):
不错不错,借鉴一下啦

网友:
学习了,下载收藏研究研究

网友:
以前一直用中断,现在试试定时器的效果怎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使用定时器自带的编码器接口, 谢谢楼主分享的程序。 接了编码器,测试OK。  程序把编码器输出的 AB ...

请教:您的编码是以什么方式输出的,是不是集电极看路方式呢?
楼主还在吗?
我用的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信号的,有A和B相。我接了5V+1K电阻上拉,电机转动之后,为什么采集不到数据?并且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您的编码是以什么方式输出的,是不是集电极看路方式呢?
楼主还在吗?
我用的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方 ...

是集电极开路模式,接上拉电阻 就可以输出波形。  示波器看最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集电极开路模式,接上拉电阻 就可以输出波形。  示波器看最直接。

我用外部中断方式可以读出数据,但是用编码器方式就不行了。
IO口内部需要配置上拉方式吗?

网友G:
我的编码器是256增量式的,现在我用STM32F2XX的编码器接口只对TI1计数,电机转动一圈,读取计数器的值应该是256才对,为什么我的是512呢?如果配制成退TI1和TI2T一起计数,计数器的值是1024!方向从DIR读取是正确的。现在我只需要得到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和方向,脉冲数我总不能 /2 吧!再次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编码器是256增量式的,现在我用STM32F2XX的编码器接口只对TI1计数,电机转动一圈,读取计数器的值应该 ...

发上配置程序看下

网友G:
void TIME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编码接口配置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6      //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3->CNT =0;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C|
                         RCC_AHB1Periph_GPIOE|
                         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  TIM3-->CH1|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3);
}

楼主:
引用 网友G:
void TIME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1模式一只在编码器输出a相上下沿计数
TI2模式二只在编码器输出b相上下沿计数
TI12模式三就是在ab两相的上下沿都计数

X4(四倍频)就是 设置成 编码器接口 模式3
X2   设置成 编码器接口 模式1 或者2

网友H:
引用 楼主:
5v的,直接串个10K电阻,STM32可以承受的,只要电流不要超了就好

楼主的  编码器 零点 连接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  编码器 零点 连接到哪了

我的是光电旋转编码器,5V供电,AB相接10K上拉电阻,当A或B导通时接地,不导通时高电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光电旋转编码器,5V供电,AB相接10K上拉电阻,当A或B导通时接地,不导通时高电平 ...

是不是楼主的编码器  就AB 两相  没有Z  机械零点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楼主的编码器  就AB 两相  没有Z  机械零点那种

恩,差不多

网友:
程序已经用了,很好用,感激LZ

网友:
引用 楼主:
TI1模式一只在编码器输出a相上下沿计数
TI2模式二只在编码器输出b相上下沿计数
TI12模式三就是在ab两相的 ...

您的意思是编码器的极性选择和跟它的计数没有关系?
不管选择哪个模式,都是对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所以我读出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2013-11-21):
刚刚玩了步进电机加减速,下来配合上编码器工作,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分享是好人~

网友(2014-01-28):
lz,我也在做stm32接正交编码器的项目,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编码器的计时器向上或者向下溢出时,会产生一个中断,但是如何判断是向上溢出而产生的中断呢,还是向下溢出的中断呢?

网友:
正在学习  赞一个

网友I(2014-03-09):
遇见一个问题,我的用了您的程序,用的是tim4 接的是pb6 pb7口,可是有一个现象,编码器智能朝一个方向计数,另一个方向减到0,就停了,不知道为什么,求教

楼主:
开中断了,现象是不是死机不动了,在中断里重新加载计数器值就好

网友:
大神  在中断里面计数器复位
TIM_SetCounter(TIM1, 0);//用于复位计数器TIMx->INT=0;
TIM_SetCounter(TIM8, 0);中断里面会出不来呢?就死在中断里面,中断是1ms一次,就回到main()上怎么回事?去掉这两个语句就正常

网友:
lz有没有考虑电机在高速和低速时M/T法之间的切换,是怎么切换的,有没有处理好切换时转速的抖动?还是lz有跟好的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遇见一个问题,我的用了您的程序,用的是tim4 接的是pb6 pb7口,可是有一个现象,编码器智能朝一个方向计数 ...

中断溢出,楼主的程序没进行中断处理,但是开中断了,所以中断不停进入,屏蔽中断就可以了,或者加中断处理

网友:
楼主这个带方向检测处理么?

网友(2014-04-08):
这个中断没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还可以,和我写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中断溢出,楼主的程序没进行中断处理,但是开中断了,所以中断不停进入,屏蔽中断就可以了,或者加中断处 ...

谢谢回答,我改改看看

网友(2014-05-08):
记号备用

网友:
楼主你的编码器测脉冲程序我已经改写,自己能调式用了,但是我想现实出它的转速我该如何写代码呢?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么?

网友:
两个问题:1,编码器的转向在你的程序中没有看到如何得到的,2,encoder_num=TIM_GetCounter(TIM3);  计数器的值的内容就是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吗,如果是,超出了,如何处理。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中断溢出,楼主的程序没进行中断处理,但是开中断了,所以中断不停进入,屏蔽中断就可以了,或者加中断处 ...

嗯,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我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我用tim4接编码器的同时,tim3生成两路pwm波,但这样的话,编码器又不能向0以下计数了,注释掉tim3的初始化程序后,有恢复正常,求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好,正准备使用STM32 QEI。

网友(2014-06-17):
支持下,用到时再过来研究

网友:
为什么我不转编码器,encoder_num=TIM_GetCounter(TIM3);值都在变化呢?应该是转了才变化啊
我是用24V供电的编码器,通过电阻分压让A/B相输出电压为3V左右。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这两相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