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实时语音传输问题

楼主(2012-09-18):
鄙人用STM32 + WIFI + WM8978做了实时语音传输的实验。
现在两块板子可以单向通话,但问题就是噪声很大,即使话筒接地也有噪声。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相关经验的大神 指点一下

音频数据:16K采集率、单声道、16Bit数据位

传输方式:UDP,音频数据无压缩  经测试丢包率很低(用包编号测试)

网友:
先确定硬件有无问题。

网友A:
RealTouch上lindabell也在做相关的应用,他貌似刚解决了“咔咔”声的问题

网友B:
你看看你是不是缓冲区太少了,两个帧之间切换的不够快。造成前一帧播放完了,下一帧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给音频播放器);就会出现“咔咔”的杂声。

楼主:
谢谢几位大神的回答。。。经过几天的折腾。  把WM8978设置成主模式, 咔咔的声音小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是不是缓冲区太少了,两个帧之间切换的不够快。造成前一帧播放完了,下一帧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给音 ...

通过网络传输的,怎么去确定两帧数据刚好连续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Touch上lindabell也在做相关的应用,他貌似刚解决了“咔咔”声的问题

ffxz 大神。 久仰大名了!!

RealTouch上的lindabell怎么解决的呀。   我的WM8978就是和RT_thread配套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络传输的,怎么去确定两帧数据刚好连续起来呢

参见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2003&p=10884#p10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