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根据GPS坐标生成Html文件直接显示轨迹的代码

楼主(2012-09-18):
文件系统用的是Fatfs,存储介质为SD卡,以下代码跟硬件无关,可直接使用
生成的Html文件效果如下所示

代码实现是根据Google Map提供的API实现,我建立了一个最简模板,如下所示,在这个模板中,我们只需要修改、填充这一部分即可 new google.maps.LatLng(xx.xxxxxx,xxx.xxxxxx);
<html>
<head runat="server">
<title>TraceLog</title>
<meta name="viewport"content="initial-scale=1.0,user-scalable=no"/>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rc="http://maps.google.com/maps/api/js?sensor=true"></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initialize()
{
var myLatlng = new google.maps.LatLng(xx.xxxxxx,xxx.xxxxxx);
var mapOptions= {
zoom:14,
center:myLatlng,
mapTypeId:google.maps.MapTypeId.ROADMAP
};
var map = new google.maps.Map(document.getElementById("map_canvas"),mapOptions);
var trackPath = new google.maps.Polyline(
{path:trackPoints,
strokeColor:"#FF0000",
strokeOpacity:1.0,
strokeWeight:2}
);
trackPath.setMap(map);
}
//坐标数组
var trackPoints = [
new google.maps.LatLng(xx.xxxxxx,xxx.xxxxxx),
new google.maps.LatLng(xx.xxxxxx,xxx.xxxxxx)
];
</script>
</head>
<body onload="initialize()">
<form id="form1" runat="server">
<div id="map_canvas" style="width: 800px; height: 600px; position: relative; "></div>
</form>
</body>
</html>

根据以上模板构建4个数组,如下所示
static const int8_t LogTemplet0[]={"<html><head runat="server"><title>TraceLog</title><meta name="viewport"content="initial-scale=1.0,user-scalable=no"/><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rc="http://maps.google.com/maps/api/js?sensor=true"></script><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tatic const int8_t LogTemplet1[]={"function initialize(){var myLatlng=new google.maps.LatLng(xx.xxxxxx,xxx.xxxxxx);var mapOptions={zoom:14,center:myLatlng,mapTypeId:google.maps.MapTypeId.ROADMAP};var map=new google.maps.Map(document.getElementById("map_canvas"),mapOptions);var trackPath=new google.maps.Polyline({path:trackPoints,strokeColor:"#FF0000",strokeOpacity:1.0,strokeWeight:2});trackPath.setMap(map);}"};
static const int8_t LogTemplet2[]={"var trackPoints = ["};
static const int8_t LogTemplet3[]={"];</script></head><body onload="initialize()"><form id="form1" runat="server"><div id="map_canvas" style="width: 800px; height: 600px; position: relative;"></div></form></body></html>"};

初始化函数如下所示,这个函数在SD卡初始化成功后 会尝试建立一个名称为Trace_xxx.html的记录文件,xxx的取值范围是000至999,文件建立成功后 即按上面的格式建立html文件模块
uint8_t DataLog_Init(void)
{
        FRESULT res;
        int16_t i;
        uint32_t Len;
        int8_t TmpStr[16];
        res = FR_NO_FILE;
        DataLog_Status = 0;
        CopyStr("Trace_",TmpStr,15);
        if (SD_Init() != SD_Unknown)
        {
                printf("\r\nSDCard Init Success\r\n");
                f_mount(0,&fs);
                for (i=0;i<999;i++)
                {
                        Int32ToDecStr(i,&TmpStr[6],3);
                        StrCat(TmpStr,".html");
                        res = f_open(&logfile,TmpStr,FA_CREATE_NEW|FA_WRITE);
                        if (res == FR_OK)
                                break;
                }
        }

        if (res == FR_OK)
        {
                res = f_write(&logfile,(int8_t*)LogTemplet0,sizeof(LogTemplet0)-1,&Len);
                res |= f_write(&logfile,(int8_t*)LogTemplet1,sizeof(LogTemplet1)-1,&Len);
                res |= f_write(&logfile,(int8_t*)LogTemplet2,sizeof(LogTemplet2)-1,&Len);
                res |= f_write(&logfile,"\r\n",2,&Len);
                res |= f_write(&logfile,(int8_t*)LogTemplet3,sizeof(LogTemplet3)-1,&Len);
                if (res == FR_OK)
                {
                        printf("No. %d LogFile Created!\r\n",i);
                        f_sync(&logfile);
                        DataLog_Status = 1;
                        DataLog_NewLog = 1;
                        return 1;
                }
                else
                {
                        f_close(&logfile);
                        f_mount(0,NULL);
                        DataLog_Status = 0;
                }
        }
        return 0;
}

构建坐标数组元素的代码如下所示,这个函数将xx.xxxxxx,xxx.xxxxxx 格式的坐标转化成 new google.maps.LatLng(xx.xxxxxx,xxx.xxxxxx) 格式
uint8_t DataLog_BuildRecord(int8_t *pLatLng)
{
        uint8_t        TmpStr[128];
        sprintf(TmpStr,"new google.maps.LatLng(%s)",pLatLng);
        return DataLog_WriteRecord(TmpStr);
}

将坐标元素插入到模板中的代码如下所示,当第一次插入元素时,需进行特殊处理,填充起点坐标,每次填充完毕后,调用f_sync将缓存同步至SD卡,确保数据记录完整
uint8_t DataLog_WriteRecord(uint8_t *pRec)
{
        int16_t res,RecLen,Len;
        if (!DataLog_Status)
                return 0;
        if (DataLog_NewLog == 1)
        {
                f_lseek(&logfile,275);
                f_write(&logfile,pRec,44,(UINT*)&Len);
                f_lseek(&logfile,(&logfile)->fsize - sizeof(LogTemplet3) + 1);
                DataLog_NewLog = 0;
        }
        else
        {
                f_lseek(&logfile,(&logfile)->fsize - sizeof(LogTemplet3) + 1);
                f_write(&logfile,",\r\n",3,(UINT*)&Len);
        }
        f_write(&logfile,pRec,44,(UINT*)&RecLen);
        f_write(&logfile,(int8_t*)LogTemplet3,sizeof(LogTemplet3)-1,(UINT*)&Len);

        if (44 != RecLen)
        {
                printf("\r\nLog Failure!\r\n");
                f_close(&logfile);
                DataLog_Status = 0;
                return 0;
        }
        else
        {
                f_sync(&logfile);                                                                        //同步文件至SD卡
                printf("\r\nLog Success!\r\nLog Size:%d\r\n",f_size(&logfile));
                return 1;
        }
}

生成的Html文件如下

网友A:
不错!
有没有应用实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有没有应用实例啊?

这段代码是从手头上的项目里摘出来了
目前暂时没有时间专门针对这个功能做Demo

网友:
mark  google map 根据地理坐标在地图上定位,good

网友:
哇哈哈  前两天还想看看google map API呢   最近做了直接生成KML文件的代码   这下省事啦

网友:
mark一下,说不定以后有用

网友:
我真不明白html中的哪个函数能接受GPS定位数据而显示的,楼主能否说一说呢

网友B:
GPS数据每次都要转换再送到html?html如何能动态捕捉第三方软件传来的GPS坐标并实时显示呢?也许我的这个想法是有错误的,诚请各位批评指正,我不懂网页

网友C:
不知楼主用的模块遇到的火星坐标问题了没?如何解决的?我看的解决办法是买一个偏移数据库。。。一个数据库还不便宜...

网友:
果断马克,这个必须要学习

楼主(2013-02-17):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用的模块遇到的火星坐标问题了没?如何解决的?我看的解决办法是买一个偏移数据库。。。一个数据库 ...

用数据库是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办法,我的办法是在主要城市取点计算偏移值,然后修正。这样的话只要几百个点就够了。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楼主(2015-01-13):
引用 网友B:
GPS数据每次都要转换再送到html?html如何能动态捕捉第三方软件传来的GPS坐标并实时显示呢?也许我的这个想 ...

这个实现的是轨迹记录,坐标存储在SD卡后,一次性画出整个轨迹,不是实时显示的。

网友:
使用LZ的程序,生成的HTML文件一直打不开啊,浏览器要怎么设置?

网友D:
一直显示正在连接,就是出刷不出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显示正在连接,就是出刷不出地图

现在Google被屏蔽了,需要番墙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显示正在连接,就是出刷不出地图

或者把文件里面的maps.google.com替换成ditu.google.cn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或者把文件里面的maps.google.com替换成ditu.google.cn即可。

又来请教楼主
使用楼主的代码可以成功建立HTML文件,轨迹绘制出来感觉再地图上显示不对,在深圳的轨迹地图上却显示是在珠海,差的好远
GPS读取出来的坐标要怎么处理?

网友:
好多东西,收藏

网友:
菜发现这个号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来请教楼主
使用楼主的代码可以成功建立HTML文件,轨迹绘制出来感觉再地图上显示不对,在深圳的轨迹地 ...

GPS的NEMA协议中,经纬度格式是这种:
ddd.mm.mmm,度 . 分 . 分的十进制小数部分(3位)例如 31º10.335'
Google用的的这种:
ddd.ddddd, 度 . 度的十进制小数部分(5位)例如:31.12035º

虽然国内的地图跟GPS坐标有偏差,但一般也就500-1000米左右,你这个估计是转换时算错了。

网友(2015-03-31):
Mark!
z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代码也是有模有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