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楼主(2012-09-18):
有没有想过用电路模拟PT100,即PT100发生器。
类似于用电路控制电位器的阻值,这样可以实现自动的调节PT100的阻值。

网友:
意义何在?

楼主:
在测试时,可以定时的去改变阻值,不用手动去调节了。。。

网友:
原来是做测试电路。可以用数字电位器或者有源负载电路实现

网友:
一直很头疼这个PT100的校验问题。

网友:
简单的测试还可以,长期使用不行,电位器的温度系数比铂电阻大多了

网友:
数字电位器 ic

网友:
这个有标准表,福禄克712  可以模拟pt100  pt1000

楼主:
如果用个数字电位器,再加个反馈,是不是会好些。

Fluke712。。。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