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XP下能用的,二进制带位数显示的计算器

楼主(2012-09-18):
win7下的计算器,可以显示二进制位数,XP下无效........求此神器

额,说明下,是二进制位数,不是二进制数.例如二进制数 11100011112222    你知道是多少位???自己去数??WIN7下的,可以直接显示的

网友A:
这个可以希望 你能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希望 你能喜欢

谢谢,可以用,但是没有二进制位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无语了...........

why??????????

楼主:
这个是系统自带的啊

网友C:
系统自带的calc 查看-->科学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自带的calc 查看-->科学型

额,说明下,是二进制位数,不是二进制数.例如二进制数 11100011112222    你知道是多少位???自己去数??WIN7下的,可以直接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y??????????

额,说明下,是二进制位数,不是二进制数.例如二进制数 11100011112222    你知道是多少位???自己去数??WIN7下的,可以直接显示的

网友D:
xp下的计算器,数位也是可以 清楚的看出的,如上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说明下,是二进制位数,不是二进制数.例如二进制数 11100011112222    你知道是多少位???自己去数??WIN7 ...

这是三进制 0 1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下的计算器,数位也是可以 清楚的看出的,如上图。

啥子图???神马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进制 0 1 2

额,好吧,我写错了.乱打打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说明下,是二进制位数,不是二进制数.例如二进制数 11100011112222    你知道是多少位???自己去数??WIN7 ...

查看→数字分组,勾上,不就一目了然了?
11100011112222 ->
十六进制变成: 11 1000 1111 2222,很明显的啊。
十进制变成:11,100,011,112,222
八进制变成:11 100 011 112 222
二进制,嘿嘿,那个2呀,不过显示方式和十六进制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子图???神马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看→数字分组,勾上,不就一目了然了?
11100011112222 ->
十六进制变成: 11 1000 1111 2222,很明显 ...

额,数字分组
太OUT了,原来可以这样用

网友(2014-11-03):
学习,也在找类似win7的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