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是用的什么元件?

楼主(2012-09-18):
有些汽车中控面板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旋钮,这旋钮可以没有限度的的正反转(即无限角度的正转和反转),旋转时又有明显的档位感,这个旋钮下面的电子元件学名叫什么?

网友:
旋钮下面是个非自锁开关而已,正反双向,拨动的

网友A:
简单的编码器, 就是二楼说的,连编码器都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编码器, 就是二楼说的,连编码器都不算

谢谢!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或者给个图片或者链接。
脑海中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编码器, 就是二楼说的,连编码器都不算

或者在BAIDU里面搜什么关键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在BAIDU里面搜什么关键字,谢谢!!!

直接搜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
像是旋转编码器,又像鼠标的滚轮

网友:
这种旋钮有两种,一种是 光电的,一种是机械的,机械的话,应该是 三条腿 ,一条公共,左旋或右旋时,剩余两条腿,一前一后跟公共腿导通,相反方向时,就是先前在先通的,变成后通。
简单理解 123 ,3调腿,2是 公共,比如顺时针时  ,先1 - 2 通,再 3 - 2 通,逆时针就是 3 - 2 ,1 - 2 。
不知道,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同一种。

网友:
编码器,就是拆开鼠标就看到了

楼主:
暂存资料。用IAR建立的STM32模版。

网友:
Rotary Switch或是Rotary Encoder Switch,也有叫Rotary Coding Switch
有时又叫做旋转编码开关或飞梭开关,我也搞不清了。

楼主:
LTM022a69 DEMO  程序

网友(2012-10-19):
旋转编码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