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IAR6.40.3中多任务函数中有的局部变量显示无效!

楼主(2012-09-18):
今天换上了最新的IAR6.40.3,但是在调试时发现时有的局部变量显示无效。
使用了UCOS,在任务中定义的局部变量,在LOCAL的变量窗口中显示无效的。
不知什么原因?
比如定义局部变量OS_ERR os_err;这个变量在LOCAL窗口也有显示,
但是就是显示无效?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注设置优休等级为none!
补个图:

网友A:
加 volatile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 volatile 试试

问题是这个变量在LOCAL中有显示,只是显示无效!

这个局部变量已经使用,个人觉得无需volatile!
不知道它是如何优化的,我的编译器选项的优化设置已为None!!

已补上图!请看图中代码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 volatile 试试

还有其它任务中的有些变量,也是这样!

网友A:
Location R4 ,R5是指通用寄存器吗?不是应该在栈里吗?是否设置问题或者IAR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cation R4 ,R5是指通用寄存器吗?不是应该在栈里吗?是否设置问题或者IAR本身问题?  ...

是通用寄存器。
也没优化!
程序运行没问题!只是程序调试不方便,很多局部变量看不到!

楼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的啊!
路过的帮忙顶顶,谢谢!

楼主:
再顶顶啊!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B:
MDK下优化时会遇到这个问题,IAR下你既然没优化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单步多走几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下优化时会遇到这个问题,IAR下你既然没优化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单步多走几步看看 ...

单步试了,程序运行没问题。
通过汇编代码,这几个局部变量分配了地址,
且在这个任务的堆栈,是正确的。可就是调试时不显示。
我想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难道各位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C: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

相关的代码已贴上图了。
公司的项目不方便贴上整个工程,请见谅!

楼主:
难道,大家在使用UCOS类似的操作系统时,调试没有此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

临时制作了一个工程,仿真的调试,
可以直接使用IAR6.4运行,查看Locals窗口就会发现os_err 显示无效!!!

网友D:
楼主,能否给个6403的和谐文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给个6403的和谐文件。。。

谢谢~

和以前的各谐文件一样,我用的是以前的5.4的,只要装过IAR,直接装就可以!
明天上班给你传!

不过劝你还是别装了,所谓的增强的编辑器功能,真的很鸡肋,
工程大了以后,goto define什么的都无法使用,唉!!
不当小白鼠了,准备卸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以前的各谐文件一样,我用的是以前的5.4的,只要装过IAR,直接装就可以!
明天上班给你传!

代码编辑功能还是很鸡肋的  如你所述 代码定义 变量定义等功能不能使用 很不方便 我也准备卸载

楼主(2012-10-19):
6.40.5老样子!在调试时还是不能显示一些局部变量。

网友E:
用IAR4.41时也是出现过跑工程也出现这种问题,感觉还是编译器自动代码优化的问题,真想看得话建议还是弄个全局的变量给它再赋值吧。麻烦点 就看反汇编那边的寄存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AR4.41时也是出现过跑工程也出现这种问题,感觉还是编译器自动代码优化的问题,真想看得话建议还是弄个 ...

呵呵,这个问题确定是IAR 的编译器的问题。不仅如此,现在的6.4版本,如果工程大了
go to defintion of xx的都无法使用了,连f()的函数显示功能也不行了!总是提醒:
Unknown version browser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确定是IAR 的编译器的问题。不仅如此,现在的6.4版本,如果工程大了
go to defintion of x ...

工程我都是Source insight看得。iar 的代码编辑区就打断点的时候用下。

网友(2013-03-06):
大家好,请问下,这个有和谐文件吗?哪位有,能否传下,谢谢。QQ:360302388.

网友F(2013-06-11):
我测试了一下, 6.30.7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测试了一下, 6.30.7没有这个问题

6.4以前的都无此问题,新版的才有,主要是在使用OS时,会用这样while(1){}这样的方式建立任务时
就会出现以上问题,现改成如下方式,问题得以解决!
const volatile int const_ture = 1;
while(const_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