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一种指针既可以指向Flash空间也可以指向Ram空间...

楼主(2012-09-18):
如题---------------------------------!

网友:
跟 CPU 的设计有关。AVR 似乎没有

楼主:
这个就是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结构的区别?

网友A:
ARM处理器都是统一编址的,同一指针即可以指向FLASH也可以指向RAM,但是在指向FLASH时,只可读,不可写,不同的处理器,都有相应的写FLASH的方法.
51处理器是独立编址的,因此,同一指针不可以同时访问FLASH和RAM(如果有FLASH的话)因为地址是重叠的,是通过不同的指令来访问不同的物理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处理器都是统一编址的,同一指针即可以指向FLASH也可以指向RAM,但是在指向FLASH时,只可读,不可写,不同的处理器,都有相应的写FLASH的方法.
51处理器是独立编址的,因此,同一指针

51好像是统一编址的哦

网友:
貌似IAR编译器里有“通用指针”,没试过

楼主:
如果我要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常量我定义在Flash区,变量在data区怎么通过一个共用函数发送呢?

楼主:
顶起等大神

网友:
很明显51有条movex指令怎么会是统一编址呢

网友:
跟编译器有关,参考下编译器的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