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 好几个电子论坛都没大虾能解决的电路

楼主(2012-09-18):
原电路是3.3V固定输出的LDO,通过运放伺服增加一个可调LDO进行扩流。

现在希望能否整个电源变为可调输出,下面的LDO通过运放伺服均流,并跟随上面的可调输出。

无高人,撤贴拉

网友:
激将法从来就不好使

楼主:
不是激将法,是真的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难度高了?

网友:
现在可以用莫元呀,再刺激点,用RMB

网友:
1000莫元=100RMB,阿莫这里可以汇款兑换

网友:
这根本就是设计新电路,那里是解决问题。偷懒也不带这样玩的。

楼主:
不是新电路, 已经有了参考电路, 怎说是新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新电路, 已经有了参考电路, 怎说是新电路

那你要说做到什么样子。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不然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A:
没图说个JB毛,画个简图也行,楼主在别的论坛也是这样问的?

楼主:
首先我这不是什么研究生课题,也不存在什么偷懒, 我只是希望交流下,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想通过探讨交流下。 如果单求解决方案,直接换个更大输出电流稳压就可以了。

做到什么样子,我自己搭过实验线路,但是没有搞清楚原理,所以搭出来的线路 断开输出,两路都正常调压, 合起来加了运放伺服后,就乱了,一路就不正常工作,运放的输出脚也有点不对,电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说个JB毛,画个简图也行,楼主在别的论坛也是这样问的?

此电路是原电路,固定电压输出。

电路先前就有,可是根本没人回答,所以撤了。

现需要的是上面那路输出电压可调, 下面另一路是自动伺服跟踪上面的输出电压,并且均流。

自己设想修改后的电路如下,请LS大虾看下能否这样改??

网友A:
我分析是可以的,下面的运放是通过电流驱动的,不过分压电阻你好像把分压电阻省略了,这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是可以的,下面的运放是通过电流驱动的,不过分压电阻你好像把分压电阻省略了,这样不行。 ...

下面稳压不能再加分压电阻啊,
要的就是不管上面稳压如何调整输出电压,  下面的稳压能通过运放自动跟踪输出,
如果下面的稳压通过分压电阻设置了固定输出电压, 那么上面一旦调整了输出电压,就会和下面的稳压输出不一致,那么就有灌电流会倒灌入稳压和ADJ脚,弄不好要烧稳压

网友:
楼主是超级潜水员啊

网友A:
LDO可以倒灌吗?我看原理简图用该不会的。

网友:
楼主确实潜水时间比较长05年的新手,呵呵

网友:
运放部分是用来均流的吗?不知道R6 R7分压和运放输出都接到ADJ怎样调节呢?

网友:
使用双连调电位器同时调整上下端反馈应该可以解决,想想固定输出LDO就是固化电阻在内部,他们的比值与原图下端的比值是接近的。

网友B:
取样电阻 这个位值比较好

楼主:
请注意原图是2个稳压都用了固定电压输出,就是都通过固定分压比设定在同一固定输出电压上。

而这里是一路稳压为主输出,另一路通过运放伺服,为从稳压,这样不管主输出如何调压,都不用管从稳压,因为其电压输出调整是通过ADJ自动伺服主输出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固定分压电阻来实现固定输出。

网友:
上面的6.65k并联一个小电容0.01u
下面的adj对地接一个3.3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可以倒灌吗?我看原理简图用该不会的。

总之下面的稳压如果没有起到自动伺服跟踪上面的输出电压, 就失去了伺服的意义。

下面稳压是不应该设定在固定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阻 这个位值比较好

理论讲 取样电阻设在前是有好处的,这样前面的电流波动引起电压变化会被稳压消化吸收。通过稳压的line transient response会衰减。

网友:
用激将法在这里问问这个,行不通的,还是上莫元比较好!

(另外如果姿态低些的话,会有很多热心人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讲 取样电阻设在前是有好处的,这样前面的电流波动引起电压变化会被稳压消化吸收。通过稳压的line tr ...

1. 取样在后同时起到隔离作用
2.电压波动完全可以 被FB 反馈的。

楼主:
babysnail兄 请问原电路为何取样电阻在输入前, 那肯定是他们考虑了取样电阻的影响。
另外他们家的稳压向来是以快速响应为特色,所以我认为取样在后被FB 反馈的肯定影响到快速响应。
另外隔离倒不是问题,因为现在稳压都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取样在后同时起到隔离作用
2.电压波动完全可以 被FB 反馈的。

采样位置不能放在后面的。你想想,如果电压调低了,而电流变大了呢?(这时候要考虑LOAD)那么运放就会使ADJ电位变化,得出的结果就有可能是,电压伺服后更低。我是这么理解的,还望商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位置不能放在后面的。你想想,如果电压调低了,而电流变大了呢?(这时候要考虑LOAD)那么运放就会使 ...

多谢geiter001指点,问题是原电路都是固定电压设置,上稳压和下稳压都是固定电压设置, 不知道有没有改进成可调输出的可能?

网友D:
你们分析的重点错了。

这个电路只是均流电路,下面稳压IC的输出始终等于上面IC的输出电流,
下面的IC的输出电压你不用管它,因为下面输出电压高了,上面的输出电流少了,运放自动会将下面IC输出电压降低,使两个IC输出电流相等。
因此上面的IC是决定输出电压的元件,下面的IC是被动元件。R6 R7不用都可以

其次,这个电路用的运放要求其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达到Vcc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分析的重点错了。

这个电路只是均流电路,下面稳压IC的输出始终等于上面IC的输出电流,

先谢谢locky兄的指点
下面稳压IC的输出始终等于上面IC的输出电流, 那么下面的输出电压是否自动调节到上面的电压呢?
还是输出电压维持在分压电阻设定值上?

如果不需要,为何原设计还是加了R6 R7,并保持在和上面固定的电压(3.3V)一样的设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分析的重点错了。

这个电路只是均流电路,下面稳压IC的输出始终等于上面IC的输出电流,

R6 R7不用,是这样都可以吗?

这样就变成下面的稳压自动伺服跟踪上面的稳压的输出了,这样上面的电位器就可以调整整个电路的输出电压了

网友E:
R6/R7就是用来做电压反馈的,在电路启动时和空载时应该对电源的快速稳定有较大的帮助,减少振铃。改可调输出方案:
两个IC的输出还是连接在一起,只是同时改变下两片LDO的FB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R6/R7就是用来做电压反馈的,在电路启动时和空载时应该对电源的快速稳定有较大的帮助,减少振铃。改可调输 ...

如果下面那个稳压的固定分压设置在3.3V,

而上面那个稳压可调输出范围从3.3V一直调到5V, 下面那个稳压也可以通过伺服运放自适应调整到5V输出?

如果假设两个稳压的输出先暂时断开,  光靠运放伺服,如果上面的稳压电位器调高输出后譬如5V,  下面稳压还会自动跟踪调节到5V输出吗?

网友E:
运放只是用来做电流跟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只是用来做电流跟踪的

运放如果只是用来做电流跟踪的,而不能自动调节下面的稳压的输出,那么这个电路就不能改为可调输出了。

下面稳压的分压电阻一旦固定了,其输出电压是不是也固定死了,如果断开两个稳压输出,  上面稳压可以调节输出电压,而下面稳压是没法自动变化其输出电压的??

网友(2012-11-01):
史,,,看来得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