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示波器界面更新问题..

楼主(2012-09-18):
我在做示波器时,更新界面时,我是把示波器的界面全部清屏后,再重新写入波形。。但是这样界面清屏后再写入,会发现界面有抖动,
我来问下大家...这部分是如何处理。。求指导

网友:
你既然来到这个板块,应该先分析一下魏坤的程序。直接清屏速度太慢了,一般都是清除波形。

网友:
楼主什么方案,简单说说呗

网友(2012-10-19):
将波形显示的数据保存在内存中,在下一次画波形之前将保存的波形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