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6写命令延时问题(请用过CH376/5...

楼主(2012-09-18):
我用mega16做ch376模块的初始化调通了,写命令下面写的就能通过,居然延时100mS!!!但是确实是通过了,说明书不是大于1.5uS就行了吗,感觉差别也太大了!
void        xWriteCH376Cmd( unsigned char mData )  /* 向CH376写命令 */
{
  CH376_DATA_DDR=0xFF; //端口为输出
  CH376_DATA_PORT=mData;
  CH376_A0_H;;
  mDelaymS(100);//延时
  CH376_WR_L; //写控制信号
  mDelaymS(100);//延时应大于1.5us
  CH376_WR_H;
}

unsigned char        mInitCH376Host( void )  //初始化CH376
{
        unsigned char        res=0;
        CH376_PORT_INIT();  // 接口硬件初始化
        xWriteCH376Cmd(CMD11_CHECK_EXIST);  // 测试单片机与CH376之间的通讯接口
        xWriteCH376Data(0x55); //应该返回0xAA
        res = xReadCH376Data();
        //------------------------------
        PORTA=res;

        //省略~
}

//怀疑延时程序不准,示波器测试下延时时间没问题,做了PORTD.0口延时1ms循环,示波器显示周期是3mS,所以事实是确实376需要延时几十毫秒
while(1)
   {
     PORTD |=0x01;
     mDelaymS(1);//
     PORTD &=0xFE;
     mDelaymS(1);//
   }
而且我试了试376写命令xWriteCH376Cmd( unsigned char mData ) 需要延时30mS左右才行,低于25就返回不了正确数据。My God.。376初始化真的需要这么长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