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Edit 嵌入ICCAVR

楼主(2012-09-18):
最近在论坛看到一位仁兄把ICCAVR 嵌入到UltraEdit 编辑器里面去了。
如图:
请问下大家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应该是外挂编辑器,可能在“高级-->选型或配置-->使用外部编译器”里设置,很多软件都有这个功能。(电脑上没装ICCAVR,因此无法确切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A:
iccavr菜单的Tools->Environment Options->Preferences->Editor中选择UltraEdit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avr菜单的Tools->Environment Options->Preferences->Editor中选择UltraEdit32

是嵌入不是选择外部编译器啊..

楼主:
不能沉啊,顶起来

网友:
编辑器 调用 编译连接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