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坛友AMCNC-01,按说明书验机,主轴不能正常转

楼主(2012-09-18):
收了坛友cliffman的AMCNC-01,收到货机器为全新,连配件箱都没有开封过

按说明书验机,主轴不能正常运转
具体现象为:Spindle开关打开,Manual/PC PWM”开关打至“Manual”位置后主轴不转
按x、y、z轴任意手动按钮主轴断断续续转,转很慢,偶尔一次转的比较快,但不能调速

白天上班没法打电话给技术人员,晚上怕不方便,故只能发帖求助了

技术人员或各位机友帮忙看怎么排除这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
只有一根50pin的线呀,防呆的不可能错的

网友A:
把50pin的线从电脑上拔下来再试试

楼主:
断电后重新插50pin电缆后现象依旧,明天我还是联系kaiw_w吧,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0pin的线从电脑上拔下来再试试

50pin的只是连接机箱与主机,并口没有连电脑

网友:
把手动控制的速度旋钮转小了试试。 我的新机器Y轴跑不到F600,会丢步。。。。只能设置在F400,X,Z轴就没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新机磨合的原因。PS:昨日,我的主轴也不转了,打电话给kaiw_w,发现15A的保险丝断了,已经在论坛邮购部下单邮购了。。。。建议新买机子的,顺便买几个01机子用的保险丝,我跑了外面的小五金店,没一家卖这种保险丝。。。。。

网友B(2013-02-02):
>我的主轴也不转了,打电话给kaiw_w,发现15A的保险丝断了

The DC motor consume more than 15A?

>我的新机器Y轴跑不到F600,会丢步。。。。只能设置在F400

Have you figured out why?

网友B:
>50pin的只是连接机箱与主机,并口没有连电脑

Is your machine now run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轴也不转了,打电话给kaiw_w,发现15A的保险丝断了

The DC motor consume more than 15A?

我的01比较早,还是6.3A 的保险丝,前几天断了一回,我装了个10A的上去了,顺路接了个电流表测了一下,刻塑料壳子,平时工作也就1A左右,估计是堵转的时候断的,我这种上10A 感觉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pin的只是连接机箱与主机,并口没有连电脑

Is your machine now running?

已OK~~~~~

网友:
>已OK~~~~~

So it is the fuse?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OK~~~~~

介绍一下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下怎么处理的

更换了电源板,电源板MOS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