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有MCGS的高手啊

楼主(2012-09-18):
这里有没有MCGS的高手啊,想知道现在一般做哪些方面的产品呢?
自己好有个方向或动力。

网友:
MCGS指示一个普通的组态软件,与组态王力控ifix没什么区别。

网友:
mcgs主要做屏,组态软件少了。

网友:
MCGS要玩也玩嵌入版滴,通用版的那个吧,太垃圾,不过价格很滴,MCGS嵌入版的是我所用过的动画效果最好滴,工控嘛,大家做起来都差不多,关键动画很重要,工程的效果除了正常的功能就是动画了!加油,哥们!

网友A(2012-11-24):
如果九思易不出来做,就可能他第一了

网友:
直接上它的官网,里面有很多例程的,还可以找技术支持,他们很热情的。

网友:
这个屏的售后服务感觉还是不错的,遇到几次问题都完美解决了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A:
如果九思易不出来做,就可能他第一了

现在九四易好像 没什么消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