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A大功率管的散热方案

楼主(2012-09-19):
要做一台脉冲电源,脉冲宽度1ms,电压105V,电流110A
管子用IXFB100N50P
由于没做过这么大电流的,不知道直接用紫铜板加铝散热器加风扇散热行不行

我已经先用这个管子做了个恒压恒流的线性电源试验
单管30V/10A全负载连续烧半小时用上述方法散热感觉没问题

另外,这种管子如果并联的话均流电阻还可以按照标准方法计算吗
提供可靠方案的朋友送我焊好的30V5A恒压恒流电路板
目前防护用的头盔和服装还没到,还有时间考虑

网友:
建议紫铜散热器+热管+24v风扇,要是效果不怎么好,再加上半导体制冷器

网友A:
补充:下图的12只IGBT都是600A-1200V的。

更多照片在这里:

网友B:
菜鸟提个疑问,这么小的脉冲宽度平均功率很小吧,只要不进入恒流模式,普通散热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鸟提个疑问,这么小的脉冲宽度平均功率很小吧,只要不进入恒流模式,普通散热器就行 ...

是的,还要看占空比

网友:
3楼,再来点更霸气的散热啊

网友C:
才1ms估计普通的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ms估计普通的就没问题。

谢谢,是的,我也这么想但是第一次还是谨慎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照片在这里:

非常感谢,图片的散热器很有震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提个疑问,这么小的脉冲宽度平均功率很小吧,只要不进入恒流模式,普通散热器就行 ...

必须进入恒流模式,并且负载几乎短路状态,实际上可以当点焊机机用了,前面也是储能电容结构的

网友D:
脉冲宽度1ms,脉冲次数多少?如果做开关电源,那么当负载很大时,管子就属于连续导通了。还要考虑开关功耗,500Hz的开关频率开关功耗是灰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冲宽度1ms,脉冲次数多少?如果做开关电源,那么当负载很大时,管子就属于连续导通了。还要考虑开关功耗 ...

没错,功率有点大,所以很谨慎,炸了不是好玩的.
脉冲是4ms周期的,占空比15%-30%
这几天还要专门搞个罩子,和灭火器以防不测

网友E:
LZ 这么大的电流相比不会在成本上计较了,你还是考虑下均流+轮流导通这个思路吧!
我估摸着100A 一个IC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这么大的电流相比不会在成本上计较了,你还是考虑下均流+轮流导通这个思路吧!
我估摸着100A 一个IC抗不 ...

是的,谢谢,我就是这么考虑的,不然半导体就是受得了也感觉不踏实

网友:
另外,你对安全也忒那啥了,这个如果出问题就是烧芯片。你用个头盔带上行了,别被炸出来的碎片弄伤了就行,

着火的可能性真的不大,除非你那里有酒精啥的易燃物!
还有你要考虑下你的供电线路,能不能抗得起这样大的功率

网友:
14L:思路不错
LZ 这么大的电流相比不会在成本上计较了,你还是考虑下均流+轮流导通这个思路吧!
我估摸着100A 一个IC抗不住
--------------------------------------
没看到主动散热风扇?
建议用风洞,做成管道的形式。提高效率。

网友D:
这是个高压大功率MOS管,Vgs千万不能超过20V,以免损伤管子。管子开关时间非常短,要做好防护的是导通功率。且管温越高,导通电阻越大,损耗也越大,因此一定要把温度控制下来,才能保证稳定性。当结温100度时(管温要高10~20度,约120度),最大允许电流就降到了60A左右,因此,考虑到冗余性,需要并联2-4管以可靠运行。

网友F:
我跟楼主有的相似,但我的电流是200A,输入是三相整流后的80V,输出是50V200A,不用隔离,正头疼中,是工作于恒流,想想害怕不知怎么弄。请那位高手或做过相似的提示一下,采用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高压大功率MOS管,Vgs千万不能超过20V,以免损伤管子。管子开关时间非常短,要做好防护的是导通功率 ...

我是计划5个并联,有多热还不知道,计算的不大,因为紫铜的热阻参数很好,有可能上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跟楼主有的相似,但我的电流是200A,输入是三相整流后的80V,输出是50V200A,不用隔离,正头疼中,是工作 ...

最多就是炸嘛,我目前的状态是:无知者无谓,就是知道了也无谓.惹急了换几个R国管做实验,炸了也好替许多人出口气

网友G:
楼主,做大功率,玩散热这个,我有点经验,110A,开关频率250Hz,你这个管子,散热面积小了,下面的散热器用料再好,热量散不开
如果硬是要用这个的话,起码要用3只并联,再考虑散热是否跟得上
我建议对成本不是太敏感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3楼图片上面封装的IGBT,不然做出来了也是玩具

只要热量散开了,没要上水冷,热管什么的,就普通的铝合金就可以,我们做的60A,20KHz的开关频率,也就只用了8Kg的散热器

网友H:
这么算吧:105V 110A恒流,负载接近短路状态,最大占空比30%,那管子的耗散功率就是105V * 110A * 30% = 3.5kW,管子RthJC + RthCS = 0.23℃/W,就算水冷保证散热器温度25℃,最高结温125℃的话,每个管所能承受的功率也就100℃ / 0.23℃/W = 435W,3.5kW需要8个管子并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算吧:105V 110A恒流,负载接近短路状态,最大占空比30%,那管子的耗散功率就是105V * 110A * 30% = 3. ...

非常感谢,那就用10个并联

楼主:
看来这个电源的散热想不壮观也难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用10个并联

也可以考虑做成多路交错工作来减小每个管子的占空比,可能比10个管子均流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可以考虑做成多路交错工作来减小每个管子的占空比,可能比10个管子均流容易实现。 ...

谢谢,这个方案看来也必须尝试一下

网友:
1毫秒打开时间,连散热器都可以不要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案看来也必须尝试一下

从瞬态热阻曲线图可以看出占空比越小等效热阻就越小,所以分时工作降低占空比可以降低等效热阻,可能就不用10个管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用10个并联

你会用大型快走丝割出散热器吗?

网友:
超导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瞬态热阻曲线图可以看出占空比越小等效热阻就越小,所以分时工作降低占空比可以降低等效热阻,可能就不 ...

谢谢,经过和客户协商,功率要小于2000W了(再减小作战空比)
这样再分时就可以不难实现了,看来一定要分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用大型快走丝割出散热器吗?

没有用快走丝做过,一般直接cnc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大功率,玩散热这个,我有点经验,110A,开关频率250Hz,你这个管子,散热面积小了,下面的散热器 ...

扯淡,IGBT达不到1KHz。看清楚LZ用的是1ms脉冲。再说了,IGBT开关时间长得惊人,怕是能量都用于开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么算吧:105V 110A恒流,负载接近短路状态,最大占空比30%,那管子的耗散功率就是105V * 110A * 30% = 3. ...

怎么能那样算?用Rdson*(Id)2来计算。负载不可能短路,110V/110A负载也有1 o 电阻,而MOS是60-80m o。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怎么能那样算?用Rdson*(Id)2来计算。负载不可能短路,110V/110A负载也有1 o 电阻,而MOS是60-80m o。 ...

楼主做的应该是线性恒流源,MOSFET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不能按开关状态的Rdson来算。
而且楼主没具体说负载特性是怎样的,只说接近短路,所以我就按负载完全短路的极端情况来算了,实际肯定是达不到极端情况的,这个我相信楼主的功力,指出方向就够了,他有能力自行计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扯淡,IGBT达不到1KHz。看清楚LZ用的是1ms脉冲。再说了,IGBT开关时间长得惊人,怕是能量都用于开关了。 ...

哈哈,你可能还在80年代,IGBT的开关速度不达1KHz

楼主要做横流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是不是做电镀电源啊?

好大好恐怖………………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可能还在80年代,IGBT的开关速度不达1KHz

楼主要做横流那就另当别论了.. ...

你把IGBT当成TTL了吧。IGBT没有那么快的,快的只有小功率的。1500A的开关频率200Hz都会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应该是线性恒流源,MOSFET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不能按开关状态的Rdson来算。
而且楼主没具体说负 ...

真的利害
我做的就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IGBT当成TTL了吧。IGBT没有那么快的,快的只有小功率的。1500A的开关频率200Hz都会爆管。 ...

注意楼主的是110A

网友:
试验时要做好防护啊

网友:
线性电源还有占空比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瞬态热阻曲线图可以看出占空比越小等效热阻就越小,所以分时工作降低占空比可以降低等效热阻,可能就不 ...

再次感谢,有进展了,不用水冷了,但还是要仔细评估散热方案,现在还要盼望输出脉冲时序的CPLD不要有异常(我用CPLD还没碰到过异常)
看来分时工作还是完全必要的
管子的绝缘会增加热阻,已经开始考虑用APT20M11了,但这个管子贵了很多倍,正在纠结中

可以肯定地是谁要是做一台小功率的线性稳压电源,用一个APT20M11将是非常爽的,只要没有成本压力,当然了没有成本压力就买一台成品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2012-12-14):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有进展了,不用水冷了,但还是要仔细评估散热方案,现在还要盼望输出脉冲时序的CPLD不要有异常(我 ...

你说的这个管子工作在完全导通状态能流过多少安培电流呢。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H:
从瞬态热阻曲线图可以看出占空比越小等效热阻就越小,所以分时工作降低占空比可以降低等效热阻,可能就不 ...

    大师,看到老帖子,歪楼一下,向您请教关于MOSFET 安全操作区(SOA)的问题:比如我要用MOS管驱动一个大电机(24V,50A),在PWM驱动开关时刻,由电感引起的关断过冲可以到80V,那我计算开关功耗是应该用80V做为电压乘以电流算面积吗?如果我的MOSFET安全工作区上那条斜线V(ds)×I结果为240W,那80V电压,为了不超过安全操作区,就只能安全走3A电流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