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炜煌的并口示波器^^^^……

楼主(2012-09-19):
在实验室翻东西无意中发现的,21世纪初的产品!最让人惊讶的是里面有大家想不到的logo哦!……先来个整体的

示波器型号

内部电路板,感觉做工还行!!!就是输入级没有屏蔽罩!
看到这个真是既惊讶又无语!难道普源还会造芯片?!

网友:
应该是oem的

楼主:
是炜煌的!!!

网友:
感觉是打磨重新印上去的

网友:
重印标啊。

普源应该把现在的台式示波器都重印标,就像高档货了。。

网友:
这玩意速度很慢吧。

网友:
谁知道那个日狗的芯片是重新打标的还是专门定做的?

网友:
能打标就不错了!现在不打标是不是为了减少成本啊!

楼主:
写的是50Msps的实时采样率,没有测试,鬼知道有没有这个指标!!!

网友:
估计是MAKE上去的,普源就算有这能力也没必要搞这么个玩意

网友:
首先,要做这么个芯片,根本不是难事。

第二,大家一定听说过瑞芯微,实际上,普源的设计芯片的水平,在瑞芯微之上。

第三,要在芯片上弄个LOGO,根本不需要像做贼一样。只有上了一定的量,直接跟原厂那边说,原厂就会照做了。

网友(2012-11-15):
我家里也有一个,用了不到2个小时,不过不是我买的。

网友:
打磨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