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小屏12*12的字体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小弟刚买了一个小屏,用来显示12*12字体时,一个字页的宽度为1一个半页,
有什么算法能让的上下行的间距为1.5页。以前用的字都 是8的倍数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

楼主:
自己顶了先  ,希望高手来解答一下

楼主:
下一行,第二个字的时候,第二行的上半个字的高4位要或上上一行的字的下半行的低4位,那这样下一行的字整体都移了半个字节。如果上一行的字 变了,那又什么解决

网友A:
LCD显示模块一般都有“读-改-写”指令,使用该指令能达到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显示模块一般都有“读-改-写”指令,使用该指令能达到你的目的。

能说清楚点不?小弟不是很清楚
,望大哥教教。

网友:
做成打点吧

网友B:
只要你做成打点,就跟TFT显示就可以了,这是我刚做的一个,用STM8驱动速度还不错

网友:
在写第一行的下半字节前,先读出模块该位置的值,经与处理(保留第二行字的半字节)后,或上第一行的下半字节,回写即可。

楼主:
是串行的,上面的大师,打定的方法是什么,小弟没做过

楼主:
以前说明书没有,现在才知道是 ST7565R
\

网友C:
楼主用的是JLX的液晶吧,SPI通信,只能往里写数据,读不出来。
可以定义一个数粗与液晶屏对应起来,绘图操作就在内存中进行,然后把整个数组的数据送到屏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做成打点,就跟TFT显示就可以了,这是我刚做的一个,用STM8驱动速度还不错 ...

打点~是不是,就是与上字模的数据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JLX的液晶吧,SPI通信,只能往里写数据,读不出来。
可以定义一个数粗与液晶屏对应起来,绘图操 ...

是的啊~~以前买的,不什么用,现在拿出来,给我朋友做个小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点~是不是,就是与上字模的数据 是不是这样的

跟13楼做法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JLX的液晶吧,SPI通信,只能往里写数据,读不出来。
可以定义一个数粗与液晶屏对应起来,绘图操 ...

谢谢啊~~这屏有1K的字节,做一半的屏就可了,然后就写半整屏的数据。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13楼做法一样的

谢谢啊~~这屏有1K的字节,做一半的屏就可了,然后就写半整屏的数据。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这屏有1K的字节,做一半的屏就可了,然后就写半整屏的数据。是不是这样的 ...

楼主是说单片机内存不足是吗?可以以时间换空间,参考我的程序:
   最近做的袖珍示波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43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说单片机内存不足是吗?可以以时间换空间,参考我的程序:
   最近做的袖珍示波器
http://www.amob ...

谢谢啊~~大师们什么做的

网友D:
楼主可以在单片机机开辟一片128*64/8的内存空间来存储所要显示的数据,不过每一次显示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清屏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在单片机机开辟一片128*64/8的内存空间来存储所要显示的数据,不过每一次显示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清 ...

这样会很耗RAM的,开个一页到底就可以了吧。

网友:
单片机开个显存吧 128❂64/8 1k字节
这样你喜欢怎么折腾,什么字体都搞定
你如果是串行接口,数据肯定没法回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