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LGT的PWM产生的波形不准确?

楼主(2012-09-19):
我用的是CTC模式。设置如下
        TIMSK0 = 0X00;
        TIFR0  = 0X00;
        TCCR0A = 0x42;
        TCCR0B = 0x02;
        TCNT0  = 0;
        OCR0A  = 3;
本来我要设置125KHZ根据foc0ctc = fsys/(2*N*(1+OCR0))算出OCR0A应该为1(8分频)才对。
但是我设置为3才发出125KHZ而且中间还有111.1111Khz的波形。大概隔几个125KHZ的波形就有一个111.111KHZ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
我根据手册上的公式变成这样能不能算?        OCR0A  = F_CPU / F_CTC / 16 - 1; 设置在CTC模式下8分频。

网友A:
OCR0A  = 7;吧。是有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R0A  = 7;吧。是有点误差。

=7??
等于7就不是125KHZ了。。
OCR0A是设置频率的。
现在为3,125KHZ已经有了,但是2,3个4us又一个5us

网友A:
那你用200M来采样可能效果也不一样啊。或者你设置内部RC校正系数。这这里测试的话,都是4.0xxus。虽然,不是每次都125khz,但也算可以接受了。想要那么准备,你要外挂cryst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200M来采样可能效果也不一样啊。或者你设置内部RC校正系数。这这里测试的话,都是4.0xxus。虽然,不 ...

问题已经解决。
我没搞清我用的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