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UART模式问题

楼主(2012-09-19):
MSP4305522有引脚  P4.4/PM_UCA1TXD/PM_UCA1SIMO ,还有另外一个 P3.3/UCA0TXD/UCA0SIMO,两个都有TXD。前面一个UCA1TXD有“PM”,是什么意思呢?引脚说明时说是“Default mapping::Transmitdata–USCI_A1UARTmode”。作为UART模式使用时,两个的功能一样的吗?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PM 是Port Map的意思。5系的端口是通过配置各个PM寄存器(基地址+偏移)来配置端口的具体功能的。其实使用上和以前的1,2,4系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往具体的寄存器里写数据来配端口功能。另外如果用5系,个人建议还是用TI的TIDriverLib,这个是专门为5系和6系做的驱动LIB,提供的接口专门配各个硬件模块的功能,让开发人员免于自己写各种配置。用起来很方便,就是代码说不上哪个模块会有一些错误,具体调试时需要仔细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 是Port Map的意思。5系的端口是通过配置各个PM寄存器(基地址+偏移)来配置端口的具体功能的。其实使用 ...

那就是可以作为UART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