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uCGUI在PC机上仿真的模版啊~~~~

楼主(2012-09-19):
如题,谁给个uCGUI在PC机上仿真的模版啊~~~~,小弟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手头没有硬件,所以想用仿真器,,,但根据手册做了一个,运行的时候的仿真器的界面弹出来了一下就关了,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所以求一个模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否是说这个???

网友B:
装个VC++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是说这个???

对啊!我把Application文件夹下的C文件都溢出了,然后添加自己写的文件,我现在把问题找了,我在我写的文件的函数后面加了while死循环就好了,这样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RED);  //set background color
    GUI_Clear();
    GUI_Delay(1000);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Delay(1000);
    GUI_SetColor(GUI_RED); //set script color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r\n",300,0);
    GUI_DispChar('\n');
    GUI_DispChar('\n');
    //GUI_SetColor(GUI_YELLOW); //set script color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SetTextAlign(GUI_TA_BOTTOM);
    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XOR);
    GUI_DispChars('#',30);
    //GUI_DispStringAtCEOL("HELLO",100,100);
    GUI_DispStringLen("   hello world!", 15);
    while(1);
}
,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VC++ 6.0

这个肯定是装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把Application文件夹下的C文件都溢出了,然后添加自己写的文件,我现在把问题找了,我在我写的文 ...

uCGUI源码中有个Demo,你可以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源码中有个Demo,你可以看看
……

网友C:
PC 机内没安装 VC 6.0 唷?! 那估计也只能执行个 .exe 来看看这 uC/GUI 的模拟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 机内没安装 VC 6.0 唷?! 那估计也只能执行个 .exe 来看看这 uC/GUI 的模拟状态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28):
下载了!!只是个.exe罢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