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莫01,主轴不转,反复烧保险丝

楼主(2012-09-19):
去年年底买的,应该不到一年,前两天正常,今天早上突然发现主轴不转,XYZ轴均正常,激光十字、照明LED正常

检查电源板上三个保险丝发现F3(红框位置)断,换国产10A和德产6.3A都是一开主轴马上再次烧断。
对照电路图发现F2是主轴啊,F3是XYZ轴啊。。难道什么地方搞错了?

现在不敢乱动了,先求教各位吧~

网友:
其实你发这帖子,还不如直接电话问莫大

网友A:
主轴电机碳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电机碳刷坏了?

有这么容易坏吗? 使用强度不高啊,一周也就用一两回,可能还不到。。。也没有全天一直开着用啊
这玩意方便自己换么?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下吧,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容易坏吗? 使用强度不高啊,一周也就用一两回,可能还不到。。。也没有全天一直开着用啊
这玩意方 ...

非常容易坏!只换过电磨的,没钱入手JJ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容易坏!只换过电磨的,没钱入手JJ

不是吧。。我们这个低使用强度,用一年坏了,那天天用它干活的,岂不是一个月得换两回?

网友:
保护很及时,串个电流表看看电流多大,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大哥, 国产10A的保险都烧了, 我用多大的表测电流啊?  钳表40a/400adc的倒有, 往哪里卡?

网友:
直接打电话

网友B:
我的也是刚烧断,还在邮购保险丝中,这个位置是15A的保险丝。。。。你10A的上去还不是一下断的么

网友:
看看坏掉的原来的是几A的

网友:
直接联系峰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刚烧断,还在邮购保险丝中,这个位置是15A的保险丝。。。。你10A的上去还不是一下断的么 ...

哥们你没搞错吧?我这个位置原来的保险丝是5A啊,阿莫的说明书电路图里也是5A啊? 您再核实一下?

网友:
刚阿莫电子邮购部给我打电话,他们没有库存,在赛格也找不到这个15A的保险丝,我顺便买的另外的2A的也没货,要抓狂了。。。。。。这3个位置分别是15a,5a,2a的保险丝,我为了保险起见,每个都向邮购部申请了10个。买的时候邮购部是显示有库存的,可是现在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没货了。。。

网友B:
我很肯定,我拆下来的保险丝就是15A的。。与邮购部上面的图片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肯定,我拆下来的保险丝就是15A的。。与邮购部上面的图片一模一样。

这是我拆下来的保险丝,见图
跟你的一样不? 两个标F5A, 一个标F2A。 电源板是V3.0版本的。

我手里的说明书是V1.3的,“12.电源线路图”里VCC、VSP、VSC分别是5A、5A、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机用的是陶瓷保险管。由于赛格采购不到合格的,邮购部的库存我们拿到生产部了。

其实这类问题,楼主给 ...

老大,我这不是怕您太忙么,版上高手这么多,说不定一下子就解决了,不是要跟你对着干。
我先在这边找找15A保险丝吧,不行再联系您,可以么?

不过奇怪了,这个5A的在上面一年了都能正常工作,为什么突然不行了呢? 难道这种电机的启动电流用着会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一张电源板的图片吧。我在外,版本号不记得,看到图片我才知道。

电源板见图,麻烦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你的电源板不是最新版本。这个版本不能承受超过240伏的市电。(现在很多城市的电力半夜时可能超过24 ...

多谢老莫,总之我现在只要换个15A保险丝就都解决了对吧?还会有什么隐患么?还有什么地方要换东西的话,我明天一次买齐好了,不用麻烦您老远的寄来。

另外北京的市电还算靠谱吧, 我没试过半夜测市电电压,不过我这边好歹也是科学院某研究所,一屋子各种仪器加起来没有上千万也有几百万了,要是半夜250V损失就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老莫,总之我现在只要换个15A保险丝就都解决了对吧?还会有什么隐患么?还有什么地方要换东西的话, ...

如果电没有特殊的处理的话 或者给你们专门供应的话,电可不管你们是啥单位院所,还是上稳压器比较靠谱!你们仪器那么多,有必要对电有些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没有特殊的处理的话 或者给你们专门供应的话,电可不管你们是啥单位院所,还是上稳压器比较靠谱! ...

显然不需要我们自己操心啊。。。价格是按工业电费收的
个别仪器我们自己配了UPS,不过似乎从来没用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换过10安的保险同样烧,估计有其它故障,建议你排除后才换15安的。 ...

是啊,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其他故障”应该怎么检查,怎么排除?还望老大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然不需要我们自己操心啊。。。价格是按工业电费收的
个别仪器我们自己配了UPS,不过似乎从来没用上过 ...

我的意思是说,无论哪个地方的电,电压都有高低不同的时候,
我在北京待过,遇到过一台仪器,老烧,后才查到我们的一个大功率电机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能引起电压的波动,而且在晚上3点后电压有250V(在北京市区)

网友B:
看来晚买有晚买的好处。我的是肯定是最新版的。 :-)
这么说我也要把雕刻机接在UPS上比较靠谱,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晚买有晚买的好处。我的是肯定是最新版的。 :-)
这么说我也要把雕刻机接在UPS上比较靠谱,以防万一。 ...

哦我们的ups是伺候lakeshore, keithley之类测试型设备的… 制造类的设备根本不允许跟他们放在同一张工作台上

网友B:
01机功耗这么低,不影响的。。。。当然公司规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看来要多赚点莫元,不然连发短消息的权限都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机功耗这么低,不影响的。。。。当然公司规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看来要多赚点莫元,不然连发短消息的权 ...

哦不是供电的问题, 主要是机械振动, 噪音, 碎屑之类, 以及影响测试设备操作人员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电话给我们,第二天早上你就应该收到顺丰,里面有一张最新的经过老化的电源板。

不过既然你是要 ...

不知道类似我这个问题的多不多, 多的话您可以整理个检修状态树放到资料区供下载嘛~

电机怎么检测法? 上毫欧表测俩端子之间电阻? 甩两条线出来接旁边的20A实验电源?再大的电源我没有了

电源板怎么测, 接个汽车灯泡当假负载? 我手上有个12v 60w左右的灯泡, 差不多吧.

要不您大概说说需要哪些仪表/材料, 缺啥我明天现买也行

网友E:
明显给你建议更好的处理方法,你怎么还在这里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给你建议更好的处理方法,你怎么还在这里墨迹。

1. 既然老莫说是学术讨论,那咱就学术一点呗

2. 如果不是电源板而是电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问题,那换电源板也不顶用啊,还浪费老莫一块板和快递费,既然这样,跟老莫多学点知识岂不是更好?

网友:
这么简单的线路,只需要万用表一只,5分钟就能定位问题了。

网友F:
真佩服楼主的“好奇心”,莫总强调了这么多次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还那么固执

短路状态,绝对是桥堆坏了

网友G:
质量不行么?

网友:
LZ有问题,拿出来问问,怎么这么多人批他哟,可怜地。
作为一名电工,不能研究探讨自己修理?

网友H:
太浪费精力了,楼主也不换位思考下,阿莫贵人善忙,何必那么浪费别人时间,给个电话,别人就帮你搞定。。。我只能弱弱的想,楼主怎么脑子那么一根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佩服楼主的“好奇心”,莫总强调了这么多次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还那么固执。

短路状态,绝 ...

多谢这位哥们,我明天测测桥堆看看~

不过,按这个电路图来看,(阿莫1.3版说明书的截图),主轴保险丝在桥堆后面,如果是桥堆击穿,似乎烧掉的不应该是主轴保险丝而是AC IN处的保险丝吧?您说呢?

按电源板实物照片来看,主轴保险丝是在桥堆前面,如果是桥堆击穿了,应该是上电就烧保险吧,而不是打开主轴开关才烧,对不对呢?

两种情况跟我这儿的故障现象都不一样, 您再看看? 总之多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质量不行么?

这位兄弟,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对阿莫产品的质量、做工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这个机器的故障绝对绝对只是偶然现象,要不就是我自己操作不慎导致的,请千万不要认为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浪费精力了,楼主也不换位思考下,阿莫贵人善忙,何必那么浪费别人时间,给个电话,别人就帮你搞定。。。 ...

哦,那可能是我的思维方式有问题,我是有问题优先考虑电邮、论坛之类方式,以后再有问题了上来一查就行;
打电话我还得拿张纸一边说一边记笔记,不然打完电话就忘了,人笨,没办法

网友:
放上论坛,一起讨论一起解决很好啊~~为什么要打电话私下解决,老大不是一直都很提倡在论坛上交流技术问题嘛。虽然电话可以方便快捷,但是很多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比如楼主~~

楼主发出这个帖子肯定不会影响我们对阿莫产品的看法~~好的终归是好的!

网友I:
真是搞不懂,  你买的是产品, 不是给你DIY的,  一个电话就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费这么多的话,  你们研究所很空闲吗 ?

知道不, 各有所长,  什么都想研究等于什么都研究不出名堂,  我就不信你们是研究雕刻机的 ?

你这种处理问题的思路完全错误,  就算你搞慬能修好板子, 又如何 ? 对你的事业有帮助吗 ?

网友J:
既然是开主轴电机时才烧,那就先排查一下主轴部分是否有问题

断电,手动转一个主轴电机的转轴,看看有没有卡死。 再检测一下电机绕组的内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哥们,我明天测测桥堆看看~

不过,按这个电路图来看,(阿莫1.3版说明书的截图),主轴保险丝在 ...

不好意思忘记电路图了,我一般设保险丝都是在桥堆前的,那应该是1N5822坏了,IRFZ48N坏的话电机是最高转速的

网友F:
不过你最好是拆开1N5822N后再测一下电路是否还短路,逐个排查,因为我试过78L12也有短路的,还有芯片NE555也有电源端短路的、、、首先从高功耗上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是搞不懂,  你买的是产品, 不是给你DIY的,  一个电话就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费这么多的话,  你们研究所很 ...

当然有帮助啊,我们这里做的东西很杂,啥方向都有,多学点东西没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是开主轴电机时才烧,那就先排查一下主轴部分是否有问题

断电,手动转一个主轴电机的转轴,看看有没有 ...

谢谢这位哥们的指教! 手动转主轴是可以转动的,跟之前没坏的时候没太大区别。

测电机电阻的办法我想过了, 这电机24V,60W,绕组电阻正常情况估计得是毫欧级别了吧? 我明天带毫欧表试试看。

网友:
你这是要解决问题, 应该选最优算法, 你目前解决问题用的是最笨的办法, 而且还不听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忘记电路图了,我一般设保险丝都是在桥堆前的,那应该是1N5822坏了,IRFZ48N坏的话电机是最高 ...

嗯我刚才也觉得可能是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前面老莫说这款电源板不能承受240V的输出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就指这个? 24V有效值的绕组,峰值应该是24*1.414=34V,变压器做10%空载余量的话就有37.4V,AC升到240V的话,就成了37.4/220*240=40.8V了,正好超过5822的耐压。

多谢这位哥们的提醒,我明天顺便买个耐压高点的肖特基换换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你最好是拆开1N5822N后再测一下电路是否还短路,逐个排查,因为我试过78L12也有短路的,还有芯片NE555 ...

嗯,也有可能。不过78L12或者NE555短路的话,能把10A保险丝都烧了,肯定得冒烟出糊味儿了吧。。。 我这倒是没发现

你怎么这么倒霉,这都能被你赶上。。。我还没碰到过短路的78xx和NE555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我刚才也觉得可能是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前面老莫说这款电源板不能承受240V的输出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就 ...

你这思路不对,无论是技术还是非技术的。
阿莫都说打个电话新电源版就直接发到你手上了,你说要自己解决,OK,那跟你说找个万用表五分钟就能找到问题,你一会又要找毫欧表一会又要买5822来换,非得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但折腾自己还折腾别人,何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睡觉前看一下这个帖子。

楼应该先检查主轴电机和电线有没有短路,只需要几秒钟。

嗯,再次感谢老莫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思路不对,无论是技术还是非技术的。
阿莫都说打个电话新电源版就直接发到你手上了,你说要自己解决 ...

nono, 今天这里的讨论给我的帮助已经很大了,远比直接换个电源板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电源(内含主轴控制)经过5次比较大的修改。楼主的是第四次修改的版本,目前我们用的是第五次版本。

是啊,我一开始给吴先生打电话没通,考虑到老莫您只能比吴更忙,就没好意思打扰您。这里高手这么多,发这里问不是一样么,也不耽误你们的正事对不对?

后来跟吴打通了,他说可以换新的电源板,不过看到您说的“不过既然楼主选中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会公事公办,在论坛上尽量解答你的问题。”那我也没办法了。

总之在您这里收获还是很大的,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nono, 今天这里的讨论给我的帮助已经很大了,远比直接换个电源板值得

我完全没看到你从这个帖子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就算别人指出可能是5822击穿,你的思路也是买来换而不是先找个万用表来测,学东西没走向正确的方向就会越错越深,武侠小说里面称这种现象为“走火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完全没看到你从这个帖子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就算别人指出可能是5822击穿,你的思路也是买来 ...

好吧,是我表达能力太弱没说清楚,我现在手里没有15A的保险管了,我明天上班前总得先去买15A的保险管对不对?那为啥不一起把肖特基买了呢,也没多少钱
难道买完保险管过来一测5822坏了,然后再跑去买一趟?

网友D:
请你们原谅LZ吧,据我所知但凡在中国高研究,高的很认真的,脑袋里只有一根筋(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原因不详!

其实我在1楼就说了电话比发帖子更有效率,后来才知道楼主想公开讨论技术,在后来才知道LZ是在纯纯的讨论技术。。。。。。

其实LZ在发这个帖子前,在烧2个保险时候,就应该短开电机,换上新的保险通电看下保险烧不烧,如果烧了说明线路有问题,如果没有烧可以量下电压,上个灯泡啥的看看保险烧不烧
如果这样不烧保险的话,就测量电机看有没有卡住 有没有短路啥的,

如果能确认原因,发个帖子和大家讨论一下原因  或者确认不了原因 发帖子讨论下也是可以的,前提是你要做些动作,这样大家比较好判断!

我这话很容易让人误解成楼主是客户,产品出问题了说下都不行,其实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最近比较闲经常来这里看看,有很多求助,也是这样只把自己遇到的问题说出来了,没有说自己尝试决绝这个问题做了什么,
如果能清晰明了的说做了些什么,起码能给看帖子的人提供参考,本来一些现象用语言就不好描述出来的,看帖子的人仅仅是看了帖子,现象只能想象了!
这样解决起来效率明显的低

网友:
很好奇lz是什么专业出身的,不像学电子的,对付这么简单的电路居然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需要任何零件,在这里列出来,我明天让工作人员用顺丰快递给你。 ...

好的多谢老莫,我先跑跑腿看看明天能不能直接解决了吧~  北京这边东西确实还是少,要是买不到我再联系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老莫,我先跑跑腿看看明天能不能直接解决了吧~  北京这边东西确实还是少,要是买不到我再联系您 ...

守着知春路居然说北京东西少?帝都电工表示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你们原谅LZ吧,据我所知但凡在中国高研究,高的很认真的,脑袋里只有一根筋(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原因不 ...

嗯非常感谢,是我的问题,下午5点多就不在办公室了,所以之后各位给的意见没法立刻试验,明天我会一一照办的。其实早点有您这个长贴的话也能省不少事了 :)

网友:
楼主...我都看的心疼莫老大了....你仔细自行研究两天再发贴吧.....别这么高速的发贴了....

网友L:
楼主是否会测量555 IC的供电电压,我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否会测量555 IC的供电电压,我表示怀疑

兄弟, 我第一次用555到现在至少有20年了, 虽然我很弱也没你说得这么夸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对阿莫产品的质量、做工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这个机器的故障绝对绝 ...

哦,知道了

网友M:
按阿莫的意思,这版电源板他们已经修了很多了,原因和解决方法已经非常明确。。。。如果阿莫把新电源板寄给你,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说,没有100%的产品质量,但我们会尽量争取100%的服务。

赞一个

正在鼓动领导买一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阿莫的意思,这版电源板他们已经修了很多了,原因和解决方法已经非常明确。。。。如果阿莫把新电源板寄给 ...

您再看一下老大的19楼, 我觉得是我理解能力太差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再看一下老大的19楼, 我觉得是我理解能力太差了

那你再看一下67楼吧。不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你再看一下67楼吧。不难理解

嗯,再次对老莫表示感谢,不过折腾了一晚上,根据各位高人和伪高人的意见,我还是更愿意把这东西彻底弄明白。

汇报下进度:早上去黄庄,到太早了,都没开门,等到9点开门进去,一多半的柜台没人,转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一家买保险管的。

把主轴电机的引线拆下来接12V电源,能正常转
测板上SP.Motor的俩端子短路。

把板拆下来发现VCC是2576方案,跟我手上这个1.3版的电路图不一样,我找找手上这块v3.0板的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了。楼主机器的电源板在用户手上坏的不多,只是我们要求高,发现有客户汇报故障后,我们进行了大量 ...

那再请教一下老莫,我手上这块v3.0电源板的电路图哪里有?咱水平太差,找了半天找到的都是v1.3的7805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VCC是2576方案,跟我手上这个1.3版的电路图不一样,我找找手上这块v3.0板的电路图吧。
__________
你 ...

老莫我绝对没有怀疑2576是假货的意思,我非常相信您这里器件的水准。我之前买器件如果要求高的话都是先在您家网店找货的,咱从来不去digikey那种烧包地方。
而且国产山寨2596的质量已经很NB了,我之前用2596帮一个朋友做的24-28V IN,6串*3A LED方案已经在几个地方长期测试通过了,您这的原装货显然只能更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只开源到1.3版本。

目前的第五个版本改变比较大,你的版本是将1.3的7812改成2575。(5v 主电源才是25 ...

就是说,我手上这块v3.0板没开源是吧? 得,那我慢慢来吧~~ 多谢老莫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回复我是用手机的,打字没有那么顺手。

回到家,用回手提电脑。

莫非是4个整流二级管损坏?

楼主:
继续汇报进度:用实验电源接VCCIN,VSTIN都正常,只有SP.Motor输出端在断电状态下也短路,而IRFZ48N没短,可见5822必然穿了。先焊下来再说。 再穿就换MBR560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莫非是4个整流二级管损坏?

您仔细看看前面的贴子好不好。。。

不过我还是测了所有整流桥,完全正常。

楼主:
焊下5822后,短路switch端子,再测NE555工作电压12V正常。先吃饭去了,下午继续

楼主:
想了一下, 老大说换四个器件, 难道是把257x换成257xhv的, 几个肖特基换成耐压50或者60的?

楼主:
继续,拆下来的板上似乎没发现别的坏件,没接电位器没法试NE555,于是把两个5822串联当一个,焊回5822原位。
装机,通电,没烧,XYZ轴和激光、LED正常,主轴还不转,测NE555 3脚没动静,用螺丝刀短路NE555 3、4脚,主轴正常转动

再拆,NE555周边器件测试全都正常,那只能怀疑555本身了。

楼主:
换上新的555,装机,通电,一切正常了。

感谢各位的指导,特别感谢老莫,你那要是有多的电源板就发我一块吧,我留着备用好了~

网友:
呵呵!楼主你动手能力很强的,技术也很厉害,其实就是我们不说,你也能自己搞定的,

网友:
这钻研精神真nb。。。

网友:
积攒经验,学习中,不过我的还没到,到了也应当是新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保证供电电压不要高于240伏,比如接上稳压器,这块电源板就不会损坏。

你的板烧的还不算严重,再 ...

意思就是, 不愿意发个新版给我了?  无所谓, 多谢老莫了~

网友K:
这个售后服务成本已经远高于一块电源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售后服务成本已经远高于一块电源板了吧。

也是,给老莫添了不少麻烦,就这么着吧~

网友F:
烧保险丝果然是肖特基管、、、

要求寄一块新板的条件是:一年保修期内同时要寄回旧板子,好像运费说莫总全包了、、、

板子都给你折腾到这个地步了,莫总也给了很多解答,要求不能太过分(贪心)

网友O:
说句可能会被骂的话!

LZ查个保险丝烧断有这么难吗?
还研究所,这种简单的电路找个高中生给个万用表估计5分钟就ok了。
可以想象我们的所谓的研究所的质量了。
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保险丝果然是肖特基管、、、

要求寄一块新板的条件是:一年保修期内同时要寄回旧板子,好像运费说莫总全 ...

啊,看来确实是我贪心了,呵呵,好吧~

下次再坏我自己搭个小板得了。看样子+12V也没多重的负载,一片LM317HV大概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没有说不愿意寄新板给你。 上面已经反复说过,我随时可以寄新版本电源板给你。 在我们之前的更换电源 ...

这样啊,呵呵,我还是不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于10块电源板了。

原来我赚大了,感谢老莫!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说句可能会被骂的话!

LZ查个保险丝烧断有这么难吗?

看了你的贴子我也无语了

我只能说,第一,咱这个故障确实简单;不过我觉得找个高中生来5分钟解决不了,除非是您这样的牛人
第二,如果科研人员都是这个“5分钟解决问题”的思路,那咱们现在别说电脑电视电话了, 能不能用上电都难说。

网友:
擦,都是高手啊,我只要听懂电话里的kaif_w怎么说,我就满意了  :-)
PS:表扬一下晴子mm,跑这么多地方帮忙找配件,本来以为下周才能收到货,看来今天就能到了。 也说明这01机器确实用料讲究啊,这钱花得值。

网友:
佩服楼主钻研精神

网友P:
终于看完了,看来LZ根本就不经常去电子市场,否则不会说“北京电子元件匮乏”,我遇到的朋友,习惯上都会称作“中发”或“知春”,很少有人说“黄庄”,中发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一直没有更改过。

十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终于看完了,看来LZ根本就不经常去电子市场,否则不会说“北京电子元件匮乏”,我遇到的朋友,习惯上都会称 ...

楼上这位,叫黄庄是个人习惯问题吧,我们这儿还都说黄庄、西四、东四之类呢。
我一般去都是中午或者下午。去得不多是真的,大部分淘宝解决了,往往便宜不少,就算价格一样,运费也比跑黄庄的油钱+停车费便宜,急用才会去黄庄买。想开个发票还挺难,基本是个柜台都会说满两百、五百、一千才给开。

至于那里东西是不是匮乏,那可能是我采购技术不行吧,还得跟您学学;要不我把最近准备买的一些东西列个单子给你,你去知春、中发给我买,价格跟淘宝上几家大店持平就行,发票一张不少开出来,如何?不算太常用的东西,但全都是淘宝上能找到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恭喜楼主成了维修达人了。

网友Q:
楼主的钻研精神建立在增加别人负担的基础上,如果真有钻研精神,自己板子观察上几分钟,修一修有何难?
另外,也反应了研究所的做事方式,一点点事情都要张扬,然后再写上一些论文,最后拿着鸡毛当令箭,申请个经费什么的,研究人员搞得不像做研究,完全不懂什么叫默默无闻潜心研究,技术领域只懂皮毛,表面功夫倒做得不错。
曾经在巨龙研究所呆了一年,一说起研究所就来气,说话直了点,将就看吧

网友(2012-10-27):
阿莫都表态了,如果担心自己搞糟了,就直接寄回来让人家帮你修或者更换,现在快递都很方便,在大都市顺丰一般两三天就到了,好过你在这上面讨论这么多天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钻研精神建立在增加别人负担的基础上,如果真有钻研精神,自己板子观察上几分钟,修一修有何难?
另 ...

呵呵,顶你。“高调做事,XXXX”,如果到了他们的地盘,感觉一切都是高调哦

网友:
十分佩服楼主的精神
十分佩服阿莫的耐心

网友(2012-11-30):
我的也是主轴不正常,时转时不转,找了很久找不到问题,打电话给联系丰胸,最后是控制箱里主轴的接线螺丝松的。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抱歉。01机为了可靠,使用上百个接线螺丝。但却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装配的技工如果不小心,没拧紧某一个 ...

呵呵,正好有个机会打开盖子欣赏一下,要不我可能不会去动控制箱。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同类毛病,老师和阿莫以及吴工电话联系,确认是保险丝坏了,本想搜索一下保险丝的型号好去采购,却发现这个帖子,还是怪麻烦的。看来我要赶紧申请一块新的板子,折腾不起。

网友(2013-01-05):
从头都尾看完了,帖子很不错~同样问题的出现看到这个帖子可以给老大节约一些时间~

网友:
很精彩的帖子

网友:
没人做事方式不一样。

网友(2014-04-16):
人和人的做事方法不一样,不必强求
我也是一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家里的电器大大小小我差不多都会拆一遍,保不保修的无所谓,有收获就行
也有被我拆坏的,但极少
莫有很有耐心,换成我的话应该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