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空心杯电机怎么驱动的?直接锂电池,还是LDO?

楼主(2012-09-19):
RT,我原本打算先把3.7V锂电池升压到5V,在用LDO稳压到3.3V,后来发现单个电机电流就要800ma,一般的LDO,没这么大的电流,而且先升压在降压,好像效率也很低。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3.7->空心杯
3.7->3.3V
3.7->5V

网友A:
你的电机转速和力矩要求极高吗?如果不高就直接用3.7V的锂电,电机对电压不是很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转速和力矩要求极高吗?如果不高就直接用3.7V的锂电,电机对电压不是很敏感的 ...

转速和力矩要求不高的,直接锂电池的话,等锂电池电压下降时,电机转速下降,对四轴的飞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和力矩要求不高的,直接锂电池的话,等锂电池电压下降时,电机转速下降,对四轴的飞行不知道有没有影 ...

看你需求了,升压能保证动力稳定,效率应该也能保证 估计四个轴要最大4A的电流,不知道什么芯片可以

ps  一般电池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需求了,升压能保证动力稳定,效率应该也能保证 估计四个轴要最大4A的电流,不知道什么芯片可以

ps  ...

估计不用用芯片了。。。。

网友(2013-10-15):
用AD检测电压,给PWM个反馈

网友C:
因为每个空心杯过1.4A的电流,我找不到合适的MOS管,就用BTS7970代替了,很稳定,就是有点重,我用了两块锂电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每个空心杯过1.4A的电流,我找不到合适的MOS管,就用BTS7970代替了,很稳定,就是有点重,我用了两块锂 ...

我用的CJ2302,sot23封装,20V 3A,0.14/个,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