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面板里面是用什么控制的

楼主(2012-09-19):
一般变频器控制面板里面是用什么芯片控制的,要独立控制的,然后通过can通讯传送数据,是不是还要加一个存储芯片,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串口

这么简单啊  能搞定吗

网友(2012-11-07):
俺是搞变频器维修的,国内外各个品牌,型号的变频器都弄过。
变频面板有带MCU的,也有不带的。比如英威腾CHE100系列,艾默生(华为)的TD2100,EV2000都是不带CPU的。里面就是实现了个按键及显示功能,用的是74HC595,74HC164,ULN2003等。。。
相对而言,面板带CPU的居多。有用AT89S51的,AT89C2051,PIC16F73...

网友:
51+串口。或者是几个595,一般的都这样

网友:
里面应该是DSP芯片,DSP芯片带有CAN通信功能。对于面板来说,一个小的单片机即可实现功能。

网友(2014-01-04):
电梯专用的?

网友:
AT89C2051+串口通讯,好用的不得了!

网友:
简单的话可以用51,复杂一点的,功能多一点的屏幕会用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