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 3W,5W驱动电源经验交流

楼主(2012-09-19):
公司以后可能长期需要这个,希望电源部分质量可以控制,所以还是希望自己做,

我觉得这个驱动源无外乎开关电源与恒流源的组合,好像还有些专用芯片可以使用,这样就简化了电路,

希望输入电压范围宽点,5W的输出电流可能要达到1A多。

希望大家多交流经验,谢谢!

网友A:
5W的确实很多方案。AC-DC还是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5W的确实很多方案。AC-DC还是DC-DC?

AC-DC方式,输入220V,推荐一些方案呢?谢谢!

网友:
等待有经验的提供几个DCDC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DC方式,输入220V,推荐一些方案呢?谢谢!

高效率、高精度的话有iWatt
高效率、高PF值的话,有PI(link-switch-ph系列)、ST、Linear、Fairchild,美芯晨、晶丰明源等
上官网都能找得很多应用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效率、高精度的话有iWatt
高效率、高PF值的话,有PI(link-switch-ph系列)、ST、Linear、Fairchild, ...

哦,这个得静下心来潜心研究,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在淘宝和网上找了一下,要想找点质量可靠的用在工程上,还不好找哦,大多数就几块钱的

网友B:
不单单是电路问题,高可靠的还要选择高品质的元件,尤其是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单单是电路问题,高可靠的还要选择高品质的元件,尤其是电解电容

5W的话,使用单级PFC,输入不需要电解电容,输出也可以使用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W的话,使用单级PFC,输入不需要电解电容,输出也可以使用陶瓷电容

没搞过开关电源,不太懂起“单级PFC”,据说开关电源的水非常深的,何况这个LED上还要加上恒流源。

工程上用的东西必须可靠,至少用上2年时间,否则自己一天跑来跑去

楼主:
我看了淘宝上的,输入输出没有保护,好像有的连隔离都没有,这玩意我估计用不到几个时日,叫你亲自去换。

网友:
淘宝上的东西 基本都只是拿来入门 玩

网友B:
5W的,可以用廉价的VIPER22做个恒流开关电源,LED驱动不需要太精密,用个三极管控制恒流就可以了。我用TNY264做过一个,效果可以,不过没有做长期测试。
另外,单个LED驱动电压太低,效率不好,最好用三个串联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5W的,可以用廉价的VIPER22做个恒流开关电源,LED驱动不需要太精密,用个三极管控制恒流就可以了。我用TNY2 ...

我3个串联,长期使用发现,靠近正极的最闲坏了,其他2个还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