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看哈这个51是用什么方法把程序灌到单片机里面?

楼主(2012-09-19):
单片机如图:
想知道是用什么工具把程序下载到机器里面的,请拍砖!

网友:
还要在这问啊,自己去新茂的网站上查吧

网友:
编程器烧写,再放上去

网友:
用编程器(俗称烧录器).支持新手学习!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的朋友,对我们这些小菜的问题热心回答,用编程器来灌程序,不玩了,还是用AT的吧,ISP方便价格也可以接受,提前祝大家中秋愉快,国庆愉快!

网友:
通用型的编程器应该可以吧,LZ可以网上查下

网友:
如果真的以后要用这种CPU的话,买个烧写器也不贵的。值得,单单学习的话,还是用普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