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Si4432模块时发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19):
我们在测试批量生产的Si4432模块时,模块中的程序是让RF一直发射,如果我用传导的方法将模块的SMA天线接口通过同轴连接线接至频谱仪测试的话,只要上电后就一直不会有问题,可以持续的发射;
而如果是在屏蔽房内采用辐射测试的方法时,给测试模块接上一个棒状天线,频谱仪的RFIN端口也安装一个同型号的测试天线的话,模块上电发射,然而只能在频谱上看到发射的频谱5s左右,然后模块就发不出来了,此时在不断电的时候拆下频谱仪和测试模块上的棒状天线改为仍由传导的方式测试,频谱仪上依然没有频谱发射出来。重新上下电,模块发射正常,依然是传导测试可以持续发射,采用棒状天线进行辐射测试的话就只能够测试5s钟左右,请高手支招。

备注:1.两根棒状天线的工作频段无误,驻波比均为1.5以下;
         2.传导测试的话,功率值有18dBm左右,频谱杂散什么的也都属于正常;
         3.对比测试了10个模块,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故障模块。

网友:
我也想看看1

网友:
这个可能要量一下PCB RF路径的阻抗

网友:
电路板布局走线问题,以前经常遇到,2层上表现比较明显。另外,使用SI4432软件计算出来的参数,貌似频谱比较差,杂散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