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段自己写的24C02外部存储器的读写汇编子程序-已通...

楼主(2012-09-19):
这几天研究IIC总线,重新按自己的思路写了这个24C02的读写程序,用于在自己的主程序中调用。24C02可用于对数据采集的掉电保存或者系统的设置的读取或保存,对于没有数据保存能力的MCU是有很大作用的。使用两个I/O口模拟IIC总线与24C02做数据通信,很多人总觉得汇编很复杂,其实优化过的汇编是很简洁的,直指硬件的时序操作,也很直观,汇编达人请指正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也欢迎大家讨论~~
分享一下汇编程序如下:

;数据写或读用A作为位载体,R2作为24c02位置字节地址,R3是写入或读出的内容
SDA EQU P2.0;定义24C02的串行数据线
SCL EQU P2.1;定义24C02的串行时钟线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SP,#60H
MAIN:  ;放入需要的主程序
AJMP $

XIE:  ;写数据子程序,R2是要写入的24c02的字节位置地址,R3是要写入的内容
LCALL STAR;起始条件
MOV A,#10100000B;寻址24C02的总线硬件地址并使用写入命令
LCALL SDATA;传输数据A给24C02
MOV A,R2   ;确定要写入的字节位置地址
LCALL SDATA;传输数据A给24C02
MOV A,R3   ;把数据R3写入刚指定的字节地址
LCALL SDATA;传输数据A给24C02
;此处可在一页中(24C02一页为8字节,共32页)继续连续写入,注意一次不超过8个字节,字节地址自动+1,也可以不连续写
LCALL STOP;写入结束
LCALL CHULI ;提供2ms给24C02内部处理刚写入的数据,注意只有写完数据需要给24C02一定的处理时间
RET

DU:   ;读数据子程序,R2是要读的24c02的字节位置地址,读完后A传给R3
LCALL STAR;起始条件
MOV A,#10100000B;寻址24C02的总线硬件地址并使用写入命令(注意这里是写入命令)
LCALL SDATA;传输数据A给24C02
MOV A,R2   ;注意,这里是使24C02的字节地址指针变成R2的值,也就是确定要读取的字节位置地址
LCALL SDATA;传输数据A给24C02
LCALL STAR ;重复起始条件
MOV A,#10100001B;寻址24C02的总线硬件地址并使用读出命令(这里正式发起读命令)
LCALL SDATA;传输数据A给24C02
LCALL RDATA;从之前指定的字节地址中读出字节内容到A
LCALL STOP ;读取完毕(这里并没有连续读取,只能读一个字节,要多个字节连续读取,请自己在R2上做变址读取循环)
MOV R3,A  ;读出的字节传给R3
RET

STAR:SETB SDA ;起始条件子程序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NOP
NOP
RET

SDATA:MOV R0,#08H ;向24C02传输数据子程序
LOOP0:CLR SCL
RLC A
MOV SDA,C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DJNZ R0,LOOP0
CLR SCL
NOP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REP:MOV C,SDA
JC REP
NOP
NOP
NOP
CLR SCL
NOP
NOP
RET

RDATA:MOV R0,#08H  ;从24C02读取数据子程序(读取一个字节以后不做应答)
LOOP1: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MOV C,SDA
RLC A
CLR SCL
NOP
NOP
NOP
NOP
DJNZ R0,LOOP1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STOP:CLR SDA   ;结束条件
NOP
NOP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NOP
NOP
RET

CHULI: ;1999uS  ;这里是用于写完数据以后留给24C02的内部数据处理时间,2ms是一个非常保险的时间,最短需要1ms
    MOV R6,#04H
WR0:
    MOV R5,#0F8H
    DJNZ R5,$
    DJNZ R6,WR0
    RET
END

网友A:
响应一下Lz,我也贴段汇编 IIC EEPROM 的 程式,不过... 只能我自己使用了

;;====================================================;;
;; Random Read
Random_Read_Init:
        Disable_All_Interrupt                ;;在读写24C02操作中,关闭中断,以防出错
        LD        A,#0FH
        LD        (Time_Out),A
        LDPCH        WRITE_WAIT
        CALL        WRITE_WAIT
        LDPCH        WRITE_WAIT
        CALL        WRITE_WAIT
Random_Read_Start:

        LD        A,#05H
        LD        (WATCH),A                ;;Reset WDT
        DEC        (Time_Out)
        LDPCH        Random_Read_TimeOut
        JZ        Random_Read_TimeOut

        LDPCH        IIC_START
        CALL        IIC_START
Send_Add_R_Command:
        LD        A,#Device_Add.N0        ;;发送器件地址和写命令
        AND        A,#Write_Command
        LD        (DATAL),A
        LD        A,#Device_Add.N1
        LD        (DATAH),A
        LDPCH        WRITE_BYTE                ;;写一个Byte到IIC BUS
        CALL        WRITE_BYTE
        LDPCH        Receive_ACK
        CALL        Receive_ACK
        AND        A,#0001B
        LDPCH        Random_Read_Start
        JNZ        Random_Read_Start
        LD        A,#Read_Word_Add.N0        ;;指定从器件从word Add读起
        LD        (DATAL),A
        LD        A,#Read_Word_Add.N1
        LD        (DATAH),A

        LDPCH        WRITE_BYTE
        CALL        WRITE_BYTE
        LDPCH        Receive_ACK
        CALL        Receive_ACK
        AND        A,#0001B
        LDPCH        Random_Read_Start
        JNZ        Random_Read_Start

        LDPCH        IIC_START
        CALL        IIC_START

        LD        A,#Device_Add.N0        ;;再次发送 从器件地址,并发送读命令
        OR        A,#Read_Command
        LD        (DATAL),A
        LD        A,#Device_Add.N1
        LD        (DATAH),A
        LDPCH        WRITE_BYTE
        CALL        WRITE_BYTE
        LDPCH        Receive_ACK
        CALL        Receive_ACK
        AND        A,#0001B
        LDPCH        Random_Read_Start
        JNZ        Random_Read_Start

        LDPCH        READ_BYTE
        CALL        READ_BYTE

        LDPCH        M_to_S_NoACK
        CALL        M_to_S_NoACK

        LDPCH        IIC_STOP
        CALL        IIC_STOP                ;;Random_Read 结束,读到的数据存放于DATAL和DATAH中
Random_Read_End:
        LD        A,(DATAL)                ;;读取到的数据给PB和PD,指示结果
        LD        (DATA_PB),A
        LD        A,(DATAH)
        LD        (DATA_PD),A

        LDPCH        Main_Loop
        JMP        Main_Loop

Random_Read_TimeOut:
        Enable_All_Interrupt
        LDPCH        Main_Loop
        JMP        Main_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一下Lz,我也贴段汇编 IIC EEPROM 的 程式,不过... 只能我自己使用了 ...

啊。。。。这思路似乎和我的不打相同。。。没细看,,,能当作子程序嵌入到别的程序里面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这思路似乎和我的不打相同。。。没细看,,,能当作子程序嵌入到别的程序里面不? ...

这段程序是一个4Bit MCU的,24C02随机读的一段代码,所以说这个只能我自己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程序是一个4Bit MCU的,24C02随机读的一段代码,所以说这个只能我自己使用了...  ...

还有4bit的MCU??便宜不?介绍个型号吧~~

网友:
汇编的。。。真心没毅力看下去。。

网友(2016-09-17):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