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电压表 电流表

楼主(2012-09-19):
小弟第一次做电压电流表,第一次在阿莫的地盘上发贴,希望大家给予鼓励与帮助。
ICI7135是4位双积分A/D转换芯片,有STB选通控制的BCD码输出,与微机接口十分方便。在小弟做的系统电路中,需要实时监控被测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然后将测量得到的电压电流值送LCD显示,因此选择ICL7135是个不错的选择,电压表电路图如下:

电压表电路比较简单,ICL7135与MCU以串行方式联接,ICL7135的满量程是2V,对于小弟的系统电路被测电压部份刚好在2V以下,不需要作任何修改,按图搭建就可。如果被测电压超2V,只需要通过电阻分压即可,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需要检测电流时,只需要将电压表改成电流表,小弟系统电路被测电流是在0-50A之间的直流电流,根据数据手册,将电压扩展网络改成电流扩展网络,如下图:

图中,加了一个直流采样电阻,阻值为0.04欧(2V的满量程除以50A电流),这个电路小弟还没有用,一是还没找到这么小的电阻(听说市面上有这么小康铜电阻),二是就这么简单加一个电阻,行吗?所以在此发贴,希望各位大虾对此电路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抢占沙发,需要补充一个注意的地方:图中C6-C9必须是CBB电容,这个很重要,其它的电容就无所谓啦。
对于电压表改成电流表,希望大家能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采样电阻0.04欧太大了吧,50*50*0.04=100W,都成电炉了,你不能光看你的量程2V,可以减小电阻,然后放大,或者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好像ICL7135的默认量程是0.2V吧

网友:
C9只是起到稳定示数的作用,不一定要C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0.04欧太大了吧,50*50*0.04=100W,都成电炉了,你不能光看你的量程2V,可以减小电阻,然后放大, ...

嗯,是功率太大了。请问电路原理上没错吧。

网友A:
原理没错,实际行不通的

网友:
买个50A/75mV的分流器,加单电源运放,放大倍数26.67,即可
或者是75A/75mV的,运放和40倍放大倍数也可以

楼主:
如果我把电压表直接接到分流器上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电压表直接接到分流器上行不行。

分流器一般指的是满量程75mV的,你买个200没V的表,串3个????????
或者用康铜丝自己做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易做,谢谢分享。

网友:
REF电容(C8),AZ电容(C7),都是不变的电压,用陶瓷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流器一般指的是满量程75mV的,你买个200没V的表,串3个????????
或者用康铜丝自己做 ...

不好意思,请问200没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200没V是什么意思?

200mV ------------拼音打字的错

网友:
电流档应该用更小阻值电阻加运放

网友:
建议输入端加上保护和阻抗变换电路。
另外用电阻检流,大电流时意味着巨大的放大倍数,噪声大得惊人。希望电路的积分特性能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没错,实际行不通的

原理图没错的话,那就是你错了,7135满量程2v

楼主(2012-10-29):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没错的话,那就是你错了,7135满量程2v

兄弟,对于此原理图,希望您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0-50A的大电流,用电阻检测的话,应当控制在毫伏级。而7135满量程为2V,因此用电阻+7135来检测肯定不妥。
建议使用阻值为0.0015R的电阻做检测,用运放放大至满量程2V,在送给7135.这样检测电阻上的功耗可小于3.5W.
0.0015R的电阻,淘宝上有得卖。亦可用2个0.003R的电阻并联。实在不行,可以粗铜丝自制。
共同探讨

网友:
实验的时候,用手摸摸电容,看看怎么样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5-04-04):
引用 楼主:
抢占沙发,需要补充一个注意的地方:图中C6-C9必须是CBB电容,这个很重要,其它的电容就无所谓啦。
对于电 ...

师兄  可不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