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产生电场求解

楼主(2012-09-19):
电路原理图如下

实物图

在网上查得要产生静电场要达到1000V以上。

这个装置是倍压整流 加上 变压隔离
市电220v交流 隔离过来,
经过6倍放大到了1200v左右。
然后接到覆铜板上,如图。
理论上应该在覆铜板之间会产生静电场。但是用平行板检测却没有产生。
只有外部干扰50Hz小电压产生。
覆铜板之间距离8.5cm

刚才在老师的帮助下测试了下电压1000v以上以为实验室的仪器测不了。。。。

刚刚老师拿出了一个神器,嘎嘎,进口的,要一万多额、、、
貌似叫高压棒什么的、、、实测电压2000v

好危险啊!求解为什么产生不了电场啊?不知道是不是距离大了、、、

先行谢过大家、、

网友A:
只有有电荷就会有电场,这个是真理。

我还是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如果你想测试电场的作用,其实很简单,用类似铝箔的氢气球,玻璃棒,皮毛,气球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有电荷就会有电场,这个是真理。

我还是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要做的是均衡的静电场,而且是平行的。不是演示呀,是要用传感器测出来电场大小啦!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电压有2000v了
不知道是不是距离远了。还在改进距离。
想知道坛子里面有木有人做过类似的。

网友B:
楼主怎么测的电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测的电场

用的是覆铜板做的电极呀
用覆铜板磨成圆形,背对着相接,导线引出极板

如图中的圆形

下了一个用夹子夹住,然后伸到极板之间,
用导线引出圆形覆铜板两面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覆铜板做的电极呀
用覆铜板磨成圆形,背对着相接,导线引出极板

"用导线引出圆形覆铜板两面的电压"
然后呢?...
用万用表测电压?

网友C:
那么大的距离,至少20k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导线引出圆形覆铜板两面的电压"
然后呢?...
用万用表测电压?

先用示波器观察,看下效果。只要有直流电压就行,
大小要求不高,但是示波器要看的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距离,至少20kV吧。

那么2000v大概多大距离啊?

网友D:
唉!一个电蚊拍就能搞定的事情,被LZ整的这么复杂!

吧电蚊怕的两根线分别接到你那两铜板上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一个电蚊拍就能搞定的事情,被LZ整的这么复杂!

吧电蚊怕的两根线分别接到你那两铜板上就成了 ...

电蚊拍是多大的电压啊?可以么?
我们那个有200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一个电蚊拍就能搞定的事情,被LZ整的这么复杂!

吧电蚊怕的两根线分别接到你那两铜板上就成了 ...

电蚊拍的电路如图1所示,它主要由高频振荡电路、三倍压整流电路和高压电击网DW三部分组成。当按下电源开关SB时,由三极管VT和变压器T构成的高频振荡器通电工作,把3V直流电变成18kHz左右的高频交流电,经T升压到约800V(放电距离估测),再经二极管VD2~VD4、电容器C1~C3三倍压整流升高到2500V左右,加到蚊拍的金属网DW上。当蚊蝇触及高压电网时,虫体造成电网短路,即会被电流、电弧杀灼或击晕、击毙。

电路电压2500v

网友E:
◆ 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产生电场求解

楼主的问题是: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成功『测量』其产生电场求解

两片距离 8.5cm 的铜板上加了大於 2000V 的直流电压, 但是。。。。

网友D:
是呀,就是你说的这样,你把接在网子上的线,接在你那两铜板上就行了,然后测电场,应该能测得到(我这样侧过)

网友:
漏电
漏电
漏电
漏电

网友D:
还有你那个电路是6倍压的,你说的你老师的高档玩意测的是2000V这误差也太大了吧,你确认那个神器不是在华强北生产的吗?还有那个些电容你确认都是好的吗?

其实一个普通万用表就可以量电压了,你咋量不了?你没有万用表?

网友:
那几个电容耐压不够吧。

网友F:
感觉好像把电压和电场弄混了,电场你看不见摸不到怎么测,其实已经有电场的存在了!

我记得好像拿个用头发摩擦过的小球放其中,看小球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 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产生电场求解

楼主的问题是: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成功『测量』其产生 ...

我明白LZ的意思,也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我可能没有说清楚,

要想得到高压静电场首先要要高压,得到高压的电路很简单,楼主的电路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实际上因为元器件等各个问题有可能得到不到高压,也就测不到高压静电场!

我说用电蚊拍,是因为电蚊拍便宜,而且能电死蚊子那个高压电就是有的!

测量高压静电场是很简单的事情,接上去就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好像把电压和电场弄混了,电场你看不见摸不到怎么测,其实已经有电场的存在了!

我记得好像拿个用头发 ...

是可以测量电场的,有仪器的,你说的头发 小纸屑只类的,也能说明静电纯在,

网友F:
楼主学生哪来的仪器啊。。而且楼主一直在电压这点质疑!!

看楼主的标题  “ 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产生电场求解”

我们要证实的就是电场存在,而没必要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学生哪来的仪器啊。。而且楼主一直在电压这点质疑!!

看楼主的标题  “ 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产 ...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测量静电场的装置(不能算产品,只是我们自己做着玩的),而学校没有相关的
静电场发生装置,所以必须自己做啊!
我现在用示波器加上电极板测量一下,波形完全不对啊!
仪器是学校实验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学生哪来的仪器啊。。而且楼主一直在电压这点质疑!!

看楼主的标题  “ DIY高压静电场产生装置无法产 ...

你是那种 典型的回帖不认真看贴的人

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以下几点
1) LZ是有仪器测量的,(仪器可能不属于LZ,但是LZ可以用)而且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貌似是高压棒 请在1楼找LZ说的话)
2)LZ是用的平行板检测测电场的(请在1楼找LZ说的话)
3)学校实验室有仪器的(LZ楼说的,只是说测不了)还有没有其他仪器能不能测,这点不确认

唉!掰字眼真的没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做的是均衡的静电场,而且是平行的。不是演示呀,是要用传感器测出来电场大小啦!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是 ...

做过高压电场的一个东东,但是最终效果没出来,可能你的电压还是太低啦。
其实你搭倍压的这个东西,我搭过一样的,ms也就不到600V吧,示波器测这个ms不准,还差点烧坏它。

简单的办法可以用电视机(显示器)高压包,其实国内外高压diy都是用这个玩意的,电压高(15KV左右吧),功率大,便宜。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摩擦产生电荷的办法,把正负电荷导到镀铜pcb上,看看效果。

测量方法,可以利用电荷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那个电路是6倍压的,你说的你老师的高档玩意测的是2000V这误差也太大了吧,你确认那个神器不是在华强 ...

交流220V峰值311V,6倍压就是1866V,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220V峰值311V,6倍压就是1866V,差不多了吧~

额!我忘记了1.414的事情了。老了丢掉烙铁好多年了!也忘记的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用示波器观察,看下效果。只要有直流电压就行,
大小要求不高,但是示波器要看的到效果。 ...

唉,测静电场不是这样测的。
因为示波器探头有内阻(约1兆欧),如是有电压,那就有电流了,如果能长时间看到电压,那就比发电机还厉害了,因为这已经超越了能量守恒定律。
除非示波器探头内阻无穷大,否则感应出的电流一下子就没了。
楼主不防用验电器试试,或者百度一下“静电场测试仪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高压电场的一个东东,但是最终效果没出来,可能你的电压还是太低啦。
其实你搭倍压的这个东西,我搭 ...

你说的电视机这个就算了,后面一个效果应该不明显吧!
实验室是用的高压棒,相当于衰减的东西接到示波器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测静电场不是这样测的。
因为示波器探头有内阻(约1兆欧),如是有电压,那就有电流了,如果能长时间 ...

高压棒可以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呀,就是你说的这样,你把接在网子上的线,接在你那两铜板上就行了,然后测电场,应该能测得到(我这样侧 ...

我们这个2000v我把距离改小了大概只有4cm  用电极板测试
有明显的交流电
还是不行。
谢谢啦!打算买一个试试

网友G:
用NEC555+MOSFET+高频油侵变压器(用电视机的高压包的那磁芯 线圈自己慢慢绕吧,搞他个20KV完全小问题,注意安全哦),变压器出来的高压 一端接到大地 另一段你把他绝缘起来去接近粉尘雾 或者可以看到附近的灰尘全往那个绝缘的线头跑,要是不绝缘好 呵呵接近大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迷你型小闪电(1--2个把厘米的电弧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棒可以测量的

"高压棒可以测量的"这是老师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棒可以测量的"这是老师教的吗?

高压棒可以测电压吧!不知道是不是叫高压棒啊!
就是29楼的那个,老师说可以测量千伏级别的电压。
我们测量了试了试,有2000V啊。
只是电场没有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NEC555+MOSFET+高频油侵变压器(用电视机的高压包的那磁芯 线圈自己慢慢绕吧,搞他个20KV完全小问题,注 ...

手头上有一个类似的应该是你说的那个
尖端放电的,可以到10KV~100KV电压,火花蛮好玩的。
把纸可以击穿,那个是个交流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棒可以测电压吧!不知道是不是叫高压棒啊!
就是29楼的那个,老师说可以测量千伏级别的电压。
我们测 ...

高压棒的确可以测电压,但是前面我问的是"楼主怎么测的电场"
然后楼主回答"用夹子夹住,然后伸到极板之间,用导线引出圆形覆铜板两面的电压"然后"用示波器观察"
我还以为楼主的意思是用两个小圆片放到电场中(不接触极板)然后就想用示波器测量这两个圆片上的电压.
看来我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棒的确可以测电压,但是前面我问的是"楼主怎么测的电场"
然后楼主回答"用夹子夹住,然后伸到极板之间 ...

是像您说的用两个小圆片放到电场中(不接触极板)然后就想用示波器测量这两个圆片上的电压
然后根据电压算出电场额

不过圆片中间有一定的厚度,有介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棒可以测电压吧!不知道是不是叫高压棒啊!
就是29楼的那个,老师说可以测量千伏级别的电压。
我们测 ...

我们这也叫高压棒,按1000:1 可以接到示波器上看电压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像您说的用两个小圆片放到电场中(不接触极板)然后就想用示波器测量这两个圆片上的电压
然后根据电压算 ...

楼主要想清楚,倍压整流之后的高压是直流电,而且可以认为电压基本不变,所以产生的电场也基本不变,所以称之为“静电场”。
要测量这个“静电场”,用“两个小圆片放到电场中(不接触极板)然后就想用示波器测量这两个圆片上的电压,然后根据电压算出电场额”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两个圆片(通过探头连通)处于电场外时,电荷相等,电压相等,此后移入静电场,会有感应电荷从一片流向另一片产生电流,也可以在示波器上看到电压,
但是感应出来的电荷数量有限,且只能从一片流向另一片,这个过程很快就完了,示波器上可能就只显示一个脉冲了。
要想看到持久的波形,可以不断的把这两个圆片放于电场中与电场之外,也就是等效于两个圆片处于变化的电场中。
还可以在这个电场中让这两个圆片的位置不断的对调,让电荷不断的从一片流向另一片,应该也能看到波形。
楼主搜一搜“静电测量 原理”,测静电不是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想清楚,倍压整流之后的高压是直流电,而且可以认为电压基本不变,所以产生的电场也基本不变,所以 ...

您说得确实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在极板中间有静电场,
那么在圆片做的基板上就会有电压的,有电压应该示波器会显示吧?(我不知道示波器原理,示波器测电压要电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把圆片放在中间,有50HZ的交流信号产生而且比在电极板外面的强很多,可以证明极板之间还有有电场
,不过应该不是静电场。之前怀疑是外部干扰,后来我用一个金属盒子屏蔽了电极板,电极板负极接在金属盒子上,然后测试,效果
还是50HZ的交流电。

我觉得像你说的如果有感应电压,没有电流测不测不出来,要将圆片翻转可行的话,我现在做了一个东西应该可以测(目前没有加上)。
我用模拟开关将极板和地分别接在一路通道上,然后用50HZ的频率分别选通两路信号。如果圆片感应的正电压不变的话,那么通过了
模拟开关类似调制后就会出现方波,那么就可以测量了。下午试试

但是因为将圆片放进去是交流50HZ不是直流(已经屏蔽),而且有明显幅度变化,所以我怀疑没有产生静电场。

网友H:
把电视机的高压引出来用吧,去修电视的店买一个就行

彩电高压包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聚焦阳极和第一加速极各有一个电位器,输出电压最大2kv???

不过彩电高压包挺难驱动的,本坛有个玩家做过一个漂亮的高压发生器,具体内容可以在本坛搜索    马克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电视机的高压引出来用吧,去修电视的店买一个就行

彩电高压包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聚焦阳极和第一加速极 ...

谢谢啦!先试试电蚊拍啦。
电视机那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那个电路是6倍压的,你说的你老师的高档玩意测的是2000V这误差也太大了吧,你确认那个神器不是在华强 ...

50Hz 220V交流电峰值电压约为 311V,此6倍压电路由于输出电流极小,如果没有漏电,而且电容选择合适时输出电压远不只是220*6=1320V,甚至可能达到1866V,而且市电电压的峰值有些达到了330V,此时6倍压后可能接近1980V的电压。所以测的2000V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回去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