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VR能直接控制打印机吗

楼主(2012-09-19):
因为产品上要加打印输出功能,不知道能不能用ATmega128直接控制打印机输出(注:不是那种微型打印机,是我们PC上用的普通喷墨打印机)
有没有做过这种项目的朋友,想知道一下这种方案的可行性,还有是不是只能针对特定的打印机,因为我看不同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应该不一样,写驱动的时候应该不能通用
或者哪里有直接的控制芯片或者模块?

网友A:
普通喷墨的不能直接驱动。并口针式的有些型号能找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喷墨的不能直接驱动。并口针式的有些型号能找到驱动。

不能直接驱动?中间要加什么芯片吗?驱动程序我想应该可以自己写一下?

网友B:
一般的打印机都是USB口的,中间的协议不好弄,厂家不公开。并口的打印机到可以试试,只是这种打印机恐怕不好买了。

网友C:
必须知道打印机的协议才行,就像LCD1602的那个描述时序和寄存器的文档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驱动。厂家不会公开的。自己也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打印机都是USB口的,中间的协议不好弄,厂家不公开。并口的打印机到可以试试,只是这种打印机恐怕不 ...

谢谢哎。。。看样子只能另想办法了,驱动是个大问题啊,这个没手册真试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知道打印机的协议才行,就像LCD1602的那个描述时序和寄存器的文档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驱动。厂家不会公 ...

哦,一开始想驱动可以自己写,经你这么一说倒真是个头疼的问题,那这个项目看样子只能换成微型打印机了。。。

网友D:
上传的附件供参考。AVR编写打印机的驱动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D:
更多内容请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nter_Command_Langu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多内容请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nter_Command_Language

谢谢,我下了看看先

网友(2012-11-09):
谢谢,我下了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传的附件供参考。AVR编写打印机的驱动是完全可以的。

AVR...有吗?我没看到source code?

引用 网友E:

樓主搜索站內有 CH375印表機.....AVR USB PRINT 範例

******************************************
*/
// 單片機通過CH375控制USB打印機
// 程序示例,C語言,CH375中斷為查詢方式,只負責數據傳輸,不涉及打印格式及打印描述語言
// 另可提供多台計算機共享一台USB打印機的方案

// 以下定義適用於AVR 單片機,其它單片機參照修改,為了提供C語言的速度需要對本程序進行優化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pgmspace.h>
// 以下為通用的單片機C程序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定義CH375命令代碼及返回狀態
#include "CH375INC.H"
..........................................................

网友:
有支持232的热敏打印机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6-12-23):
参考一下,,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