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163邮箱账号被163系统认为账号不存在

楼主(2012-09-19):
具体情况如下   自己的163邮箱的邮件可以发别人的163邮箱 ,但是别人163邮箱账号 要往我163邮箱发邮件,系统提示我自己的账号不存在
  我和对方用的都是Foxmail 7.0
  很郁闷  ,实在不行 ,我以后用qq邮箱。

网友A:
地址写错了吧?全角半角问题?

网友B:
自己163发自己16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写错了吧?全角半角问题?

他是直接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163发自己163呢

这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没问题

那我还是较倾向于你同事的操作问题,或者foxmail的软件问题。163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我以前用foxmail也曾出现过一次账号错误,最后查出来是邮件地址错了。显示是正确的,双击点开发现多了个空格还是啥的。

各大邮箱都有在用,发觉还是163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