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220VAC数字量输入的电路,要求后级有隔离

楼主(2012-09-19):
请大家推荐一个220VAC数字量输入的电路,要求后级有光耦隔离。我看有的用安规电容先降压,然后在RC滤波,再接光耦的。但是安规电容的体积太大,有没有其他方法的?

网友:
一串电阻加双向光藕注意电阻最大耐压值及电流足够使光藕导通

楼主:
我看大多数都是在光耦前级就用RC滤波成基本稳定的直流了,你这样能变成稳定的电压么

网友:
光藕输出端简单加一级RC就行了,毕竟你的是220VAC数字量信号,不要求测量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