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15年至今还在用的硬盘,碉堡了,有图。

楼主(2012-09-19):
  这个硬盘当年事最大容量了,九几年吧,后来电脑升级没用,去年日立一块硬盘坏了,用了3年吧,当时刚好遇到涨水,硬盘飙升,就没有买新的,把这个古董搬出来用,现在差不多用了9个多月了,还是好好的,真的是碉堡了,估计可以进博物馆了!
  通电时间有15年,这硬盘应该还要早几年就出生了,不肯能连续通电15年吧

网友:
我应该有上电时间比你长的,年代比你久的也有,能不能用不知道啦,能用也没地方可用。

网友:
4GB真的是厉害,不过现在装个系统,再加应用软件都不够用了。

网友:
牛,我的硬盘到现在才用1W小时

网友:
我也有个古董的笔记本 标的是5G硬盘 机器还能正常使用 有串并口 PS/2口 相当给力

网友:
买P100时代配的机械键盘还在我爸家用,字没磨掉,倒是我现在的字磨了好多----------奥看错了,楼主是硬盘我是键盘,只差一个字

网友:
我两快西数的盘5000小时就开始有坏区了,其中一块还是黑盘

网友:
我也弄到过一个昆腾4G的,可惜从10cm高摔了下,挂了。

网友:
老硬盘都很皮实,只是速度确实太慢。

网友:
我这里有块2GB 的 至今正常

网友:
我手头有只170M的IDE,一对2G的IBM SCSI,都还能用的。另外还有一只被垃圾移动硬盘盒烧掉了主芯片的昆腾6.4G,五六只容量从20G到320G不等的坏道尸体。

网友:
用过昆腾大脚的飘过,5寸,800M容量,后来拆了

网友:
15年前有4G的吗?
我手头有一个640M的,96年买的     100M移动硬盘 97年的 。都还可以用。只不过都装满垃圾文件了

网友:
记得以前2000年最早装的一台电脑硬盘就是4.3G的,还装了两个98系统

网友:
我的第一个大容量盘,170M
估计没几个听说过这个容量的
当年20M就是海量了

网友:
呵呵  我的第一個硬盤是 25 年前買的  20M=USD$180  當時的硬碟要配一張驅動卡板 當時有分兩種規格 MFM 和 RLL    主機是 PC-XT 8088 主頻 8Mhz 主板裝滿 DRAM = 1024K  也有買過國外拆機硬盤 5M  5-1/4 全高  就是高度有大腳的 4 倍高

网友:
我以前也有买过一颗全新的 5 M-Byte  5-1/4 (全高) 的硬盘,但前几年忙着搬新家时还来不及将它送到故宫就将它直接给扔了,哈!~

网友:
有170M,270M,

楼主:
连续通电时间15年,也就是至少用了20年左右

网友:
我的台式机硬盘有:170M、1.2G、4.3G、8G、10G、80G、250G、320G

网友:
都是些老古董了, 前段时间仓库电脑坏了,一看硬盘是10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