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款DDS可以FSK,波特率20M?

楼主(2012-09-19):
选了AD9958,看参数只能10M,请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A:
这么宽的带宽,你主频多少啊?

网友:
LS是高手 你直接问他就啥都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的带宽,你主频多少啊?

主频2.4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频2.4G

整个VCO直接压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VCO直接压控

压控的频偏不好调节,VCO曲线不连续,想先IF,再混频

网友B:
AD9788也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9788也许可以。

想用现成的DDS模块

楼主:
AD9957看起来不错,就是功耗太大了

网友C(2013-08-19):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的带宽,你主频多少啊?

大哥你好,请问您有没做过FSK调制通信的东西嘞、、、、、因为最近要准备电赛题目,现在在准备芯片的选型,可是发现合适的FSK单片发射和接收的芯片并不多,也不是说不多,就是找到的芯片的发射频率都太高了,基本都300M以上的,我们你想找一些100M以内的芯片,可是发现挺难找的、、、、、、、当然用DDS的方式的确很简单,但是用DDS的话,因为是要两个模块之间都要通信的,也就是两个模块都要发射和接受的,那就要准备几个DDS模块,貌似不太方便、、、、、、

能不能给介绍几个芯片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好,请问您有没做过FSK调制通信的东西嘞、、、、、因为最近要准备电赛题目,现在在准备芯片的选型 ...

想在电赛应当不会拼器件性能了

估计基础会比较重要

FSK可以采用模拟的方式实现,廉价而且容易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在电赛应当不会拼器件性能了

估计基础会比较重要

用分立元件搭的话会不会好难调的啊,,,,因为看往年获奖的作品基本都是用芯片实现的嘞。。。。。

另外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接收端同步信号怎么产生啊,看了好多资料都说用FPGA实现。。。。。。有没有其他方式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