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DIY电脑表

楼主(2012-09-19):
      本人想配置一台台式机,3000元左右,由于对电脑硬件了解不是很多,要是哪位大侠组装的好的话(兼容性能好的),请列个表,在下万分感谢!!也算是为我们这样的穷电工少发冤枉钱!!!

网友:
去远景看看吧。那边比较专业点

网友A:
看标题以为楼主想用电脑做手表.
不知楼主想用这电脑做什么呢?
如果是写写小程序,或者画电路图什么的,2K左右的笔记本电脑应该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以为楼主想用电脑做手表.
不知楼主想用这电脑做什么呢?
如果是写写小程序,或者画电路图什么的,2K左右 ...

麻烦能不能给张表!!

网友B:
淘宝上搜吧,amd4核、独显1G显存、昂达全固主板。。。主机1500不到,
AOC20寸led液晶、键鼠、光驱、小音箱共800来块,一套2300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吧,amd4核、独显1G显存、昂达全固主板。。。主机1500不到,
AOC20寸led液晶、键鼠、光驱、小音箱 ...

能不能具体到型号和价格!!谢谢!!

网友B:
你淘宝搜一下,很多,1500都差不多配置,看那家顺眼就买哪家就行了,我是分2家买的,主机一家,其它外设另外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淘宝搜一下,很多,1500都差不多配置,看那家顺眼就买哪家就行了,我是分2家买的,主机一家,其它外设另 ...

在淘宝买怕买到假的!!

网友:
那还不简单,去淘宝,找一个喜欢的配置,抄下来去市场买!

网友:
上ZOL,看别人的模拟装机配置,
有的小编也会推荐的。。。。。。。。。。。。。
然后再到宏图三胞配机,比电脑城贵个5%,但是东西靠谱。而且不会乱宰你。。。。。。
我再多说两句吧!!!

楼主配机的时候,安装机单算好总价格,然后再和商家说我家里有键盘鼠标、音箱等等什么的了,把这些减掉!!!
要是在电脑城的话,可能别人就不会做你这笔生意了,在宏图这个可以有哦!!
因为现在配电脑,利润都在外设上面,三大件肯定是赔本赚吆喝的!!
楼主回家再上Z.cn购买电脑外设,嘎嘎噶,绝对可以省一笔,
关键还买不到假的罗技啊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买怕买到假的!!

假不假寄过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哈,不满意再退货呗。这东西也没什么假不假的,就是新旧问题而已,仔细点看还是能看出来的,实在看不出来的,自己就当他是新的,心理就舒服了,这一舒服不就踏实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不假寄过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哈,不满意再退货呗。这东西也没什么假不假的,就是新旧问题而已,仔细点看 ...

呵呵,关键是到后期会出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