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晟普源 数控电源 HSPY_30_05 有人拆开研究呢,快看

楼主(2012-09-1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0941&fpage=4

网友:
分了好多块板子呀,到处是线

网友A:
还要注册,看不到图片,楼主能不能复制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注册,看不到图片,楼主能不能复制过来啊?

我复制过来的时间,比你注册一下,要多NN倍。兄弟就将就吧。

网友:
这电源我也有一台,体积比市面上的小不少,主要是用着挺方便。比原来安泰信和龙威的都方便,重量也比较轻。

网友:
LZ违规了,赶快贴照片,

网友:
我考下来了,放上来不知道会不会违规。

网友:
貌似这个电源的评价并不好,在这贴后面作者还出来讨论过: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73&pid=5264086

楼主:
唉,买个东西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买个东西不容易呀

貌似阿莫也有一个这种的电源

网友:
汉晟普源 数控电源 HSPY_30_05
技术指标:
输出电压范围:从0-30V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范围:从0-5A连续可调
输出功率:150W
电压/电流显示:液晶四位显示
负载调整率:电压0.02%+ 20MV  电流0.02%+ 20mA
设定值精度:电压0.1% 电流0.1%
显示值精度:电压0.1% 电流0.1%
设定值分辨率:电压: 10mV ,电流:1mA
显示分辨率:电压: 10mV , 电流:1mA
纹波及噪声:电压≤5mVrms
电流≤3mArms
回读值温度系数:50PPM
机身185*85*120mm
整机重量:1.45KG

简单测试了下 精不错  体积超小

网友:
哇,电路板搭积木啊

网友:
一个字 乱

楼主:
搭积木是很正常的方法,一是体积问题,二是维修更换方便。
可以看下仪表,全是搭积木。

网友:
换 了个马甲

按比例,好象是287元没了?

网友:
我猜应该是开关电源+LDO方案

网友(2012-11-07):
挺小巧啊...一根烟的宽度

网友:
分解成电路看看?

网友:
看上去 还挺 轻便大  按照11楼的参数 来看  也很不错了啊

网友:
怎么感觉PCB做出来不是那么的好看呢         感觉不是很整齐

网友(2013-01-09):
很灵巧的电源

网友:
确实很小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