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怎么用

楼主(2012-09-19):
为什么我在Keilc和proteus中都找不到这个元件,请问要怎么编译这个元件,谢谢。

网友:
ICCAVR的路过,keil C是对8051的。用iccavr编译后,用proteus仿真是可以的。

网友:
proteus里面直接输入这个型号就有,
keil里面当然没有啦,
因为ATTINY13是AVR单片机

网友:
一看就是个新手。

网友:
那是 avr,,,不在51论坛

网友(2013-08-28):
protues中有ATtiny10,13,24,25,2313,8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