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 安川A1000变频器 通信反应慢

楼主(2012-09-20):
变频器说明上面说的 ,向变频器发送命令后,变频器 要向主机回传一个响应信号,这个回传信号是在5毫秒后回传的,可是实际我试验了,得110毫秒才能回传,

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已经在参数里面设得是5毫秒回传的了。

网友:
是不是读取的参数比较多

网友:
数据帧出错了,返回好几次才收到数据

网友:
波特率太低

楼主:
波特率设为9600  应该说不算低

网友:
做哪方面的通讯,我可以试一下,正好手头有a1000

网友A:
安川变频器 是不是国内做的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川变频器 是不是国内做的最好的?

我觉得台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台达好

那西门子和ABB 哪个好呢?

网友(2012-11-17):
安川是日本的 不是国内的

网友(2016-01-16):
LZ在吗?
可否咨询你V1000安川变频器的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