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1270检查正常,可是烧写错误失败。

楼主(2012-09-20):
EPM1270检查正常,可是烧写错误失败。什么原因?板子是开发板。

网友A:
把问题描述详细些,开发板有没有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描述详细些,开发板有没有技术支持。

开发板芯片坏了,换一个新的。就不行了。

网友:
能不能看看你 JTAG 的配置图? 有可能虚焊

网友:
USBBLASTER老了。换新的或升级。

楼主: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这是自动识别的界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这是自动识别的界面 。

这个应该如 5楼的大神说的,不存在硬件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如 5楼的大神说的,不存在硬件上的问题。

怎么升级 ,就是USB Blaster。原来是正常的。芯片撒网坏了,换一个新的。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