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GT仿真器JTAG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20):
   前几天买的LGT仿真器和LGT官方演示版套件昨天到货,在兴奋中把演示版焊接完成,上电OK,按阿莫的教程提前装好了软件;
  仿真器连上电脑,下载驱动连接都还很顺利,结果在下载仿真时出现问题,提示说JTAG没有连接目标板;
  在论坛上收了下,也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都说是量一下仿真器的电压、检查下JTAG有没有虚焊等。
  我这个是才买的,都应该是升级好的,因为有保护套,我不想把保护套搞坏,我测了JTAG的引脚电压;请各位看看这些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分析下我的问题是出在哪,我折腾一天了

以下是论坛上有关这问题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060-1-5.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6412-1-1.html

网友A:
目标板,要另外供电,试试。我之前也遇到过,另外供电,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是外供电的  这点我还是清楚的  ,5V通过两二极管降到3.3V,还有直接给LGT3.3V的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板,要另外供电,试试。我之前也遇到过,另外供电,就没有问题了。

我是外供电的  这点我还是清楚的  ,5V通过两二极管降到3.3V,还有直接给LGT3.3V的都试过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没有用买的那个扁平线,而是直接用线连接和仿真有关的几条线,可以实现烧录下载,但还不能仿真,点仿真就卡在那不动了!

网友:
确认一下是否是用了外部晶振,而外部晶振又没有工作。

网友(2012-11-16):
楼主没看 AM 的介绍呀。。。COMX ,,,这个X要小于9吧。。。我修改成 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