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ADC采集电路还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9-20):
         RT:
         一些指标:
         模块输入:电压通道:0-10V;电流通道:0-20mA
        ADC输入:0-4V
         采集指标:16BIT。
      成本:越低越好。(老板说对原来的板子成本基本没有影响(此模块会集成到原来的板子上))。
     使用器件:越少越好(板子空间有限)
     ADC 输出接口:I2C 或者 SPI 输出。

      环境:
      电源:使用5V供电,此电源为DC-DC输出,所以进入此模块之前肯定需要做强力的滤波处理,或者做隔离,尽力能得到干净一点的电源,所以求大虾指教需要做怎么样的处理?(成本尽力低)。

      方案:这个是我能想到成本比较低,器件比较少,但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所以请大虾门指教。本来可以做单端转差分,精度也许好一些,但是成本会上升很多,所以做不了。

      所以请教大虾门,能有好的方案折中一下成本和精度吗?或者在这个电路上改动一下? (精度最烂也得到12bit)

        现在按照两位前辈说的加了输入保护,现在想问问,电源能不能怎么处理一下可以得到比较干净的电源啊!?

网友A:
输入没有保护,万一高电压冲一下必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没有保护,万一高电压冲一下必挂

嗯 谢谢提醒,请问加一个TVS 防浪涌的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运放正输入端一般都要串联一个10K-100K的电阻

网友:
输入加个钳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运放正输入端一般都要串联一个10K-100K的电阻

请问有什么作用呢?(我是一枚菜鸟呵呵)

网友:
运放噪声主要是由于差模电流引起的,简单说可以降低噪声

网友:
加个软件滤波就行了。。看这个要求不高。。10Bit都够了。。

这个AD是可以内部增益控制的,分压电阻都可以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