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0启动调试时出现错误,求助!

楼主(2012-09-20):
在VS2010下打开以前版本的工程,生成成功,但是调试报错,说找不到这个文件,我将属性下的常规路径和链接器下的常规路径修改成一样的也不行。根本生不成这个文件,咋回事?

网友:
改动代码或重新引用控件等,最好清理再重新生成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个低级错误,工程导入之后要先清理,之后再重新生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