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要我帮搞个电脑调节输出0~5V的

楼主(2012-09-20):
步进是0.1V,PWM+RC,电路到不难,但要搞个上位机控制的。俺开价1W,不算狠吧?

网友A:
看是做产品还是做玩具喽

网友B:
串口还是USB通信啊 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做产品还是做玩具喽

谁知道呢。
说是要控制后面的可变电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还是USB通信啊 电流了?

USB了,这年头还有多少人用串口啊。
电压信号控制后的电源用的。

网友C:
做到0.1V个人感觉硬件比软件更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到0.1V个人感觉硬件比软件更麻烦吧

大一了给他用DAC芯片呗,反正电路都不难的。

不过那人估计受不了这价。基本上想几百块搞定的主吧。

网友:
参考一下春风电源,要有ad和da, 才能控制精度

网友:
顶配电脑也要1W+了,
给他开价1W,真不贵。
个人用户也承受的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一了给他用DAC芯片呗,反正电路都不难的。

不过那人估计受不了这价。基本上想几百块搞定的主吧。 ...

个人么?
用外置DA不会太贵么?
省成本么用PL2303+8pinMCU+PWM+RC+buffer吧~~
成本高一些么 FT232+14pin以上的MCU+R-2R+buffer吧

网友E:
这个东西要不要这么复杂,只不过增加一个电脑的通信接口,为什么不用串口又便宜又稳定,整体成本都下来了,你再卖10000岂不是赚的更多。这个东西有块2051都能搞定。(不知道输出电流大不大,假如3A以下)

网友:
看来要努力学习上位机啊!

网友:
市场不是有大把的电压源吗

网友F:
如果他知道用2051就能搞定 他绝对有差一点上当的感觉

下次混就很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么?
用外置DA不会太贵么?
省成本么用PL2303+8pinMCU+PWM+RC+buffer吧~~

4点半的时候我找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试过,和一个开发板,按计算好的公式,一个RC出来的精度就足够了,0.1V档示波器看不到东西的,就是充放电时间太长了。电容可能太大了。
后来回家了,也懒得拆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他知道用2051就能搞定 他绝对有差一点上当的感觉

下次混就很小心了

2051是什么东西?我搜了半天没搜到是什么芯片?
是现成的设备吗?集成USB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要不要这么复杂,只不过增加一个电脑的通信接口,为什么不用串口又便宜又稳定,整体成本都下来了, ...

我做人一贯厚道的,偷工减料的事我不干。
现在没电脑有串口的,我只选择FT232.

楼主:
估计上位机是类似这么一个东西

网友G:
USB转232大家默认是串口方案了,不过你这个没有功率要求啊,要接什么样的负载呢?不然做法就不一样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估计上位机是类似这么一个东西

电脑数控电源都有现成的方案可买的,0.01V的据说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上位机是类似这么一个东西

实际价格来说我感觉你是在坑人家,价值方面难说,这个是两方面认同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2051是什么东西?我搜了半天没搜到是什么芯片?
是现成的设备吗?集成USB口不? ...

2051就是精简IO的8051中的一种 比如at89c2051 STC89c2051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数控电源都有现成的方案可买的,0.01V的据说很便宜!

淘宝上都找不到的玩意,估计不会怎么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转232大家默认是串口方案了,不过你这个没有功率要求啊,要接什么样的负载呢?不然做法就不一样了 ...

搞不清楚后面的负载是多大的。
他们做工程,估计也不懂这些参数的。
可能是想给他们的系统增加这种人性化的功能吧。
也不排除他只是想找人来做一些便宜的,可以换掉贵的吧。
我明天发个简单的样品给他测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搞不清楚后面的负载是多大的。
他们做工程,估计也不懂这些参数的。
可能是想给他们的系统增加这种人性化 ...

数控系统自带这个功能,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一了给他用DAC芯片呗,反正电路都不难的。

不过那人估计受不了这价。基本上想几百块搞定的主吧。 ...

前几天做电赛还真碰到了DAC这玩意,实测PWM+RC+运放+闭环完全能到很高的精度,0.1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控系统自带这个功能,哈哈!

带USB口的国产数控电源我看了下都要600左右了,他要是100个的话,加上国产的质量,他估计觉得我如果开价1W给他搞好,他会合算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做电赛还真碰到了DAC这玩意,实测PWM+RC+运放+闭环完全能到很高的精度,0.1不是问题 ...

嗯,算好RC参数,精度和纹波过得去的。目前不知道,他的东西的负载有多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算好RC参数,精度和纹波过得去的。目前不知道,他的东西的负载有多大。 ...

有没有线性数控模拟电阻呢?如果有的话,你更加低成本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线性数控模拟电阻呢?如果有的话,你更加低成本实现了!

数字电位器!

楼主:
用FT232+78M05+M8+RC
就看买家做不做了。

网友J:
STM32F103C8T6吧,比FT232还便宜,比M8又强大得多。

网友:
这个价格,弄个16位的DA才对得起人家,呵呵!

网友:
支持用103C8T6。

网友:
PWM能做出个0.001V,量程[0,5.000]

不过稳定性要靠基准源传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32F103C8T6吧,比FT232还便宜,比M8又强大得多。

一直用ATMEGA的片子的说,熟悉的东西搞搞快点。
而且那人的量肯定也不会大的,要做的话也绝对小于500(件)片的。材料成本上差不了太多的钱的。

网友:
STM32 那么多脚,显得“正规”很多。以后也方便增加功能。

网友K:
哈哈,用过DAC的人就会觉得简单,M8控制16位工控DA ¥40,给你个型号吧 AD420,AD5422,等等,恭喜发财~!

网友L:
CP2102+带PWM输出的单片机,0.1V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方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用过DAC的人就会觉得简单,M8控制16位工控DA ¥40,给你个型号吧 AD420,AD5422,等等,恭喜发财~!

你不会以为是1件一万吧。
是一个方案加样品+上位机,才1W。

楼主:
引用 网友L:
CP2102+带PWM输出的单片机,0.1V完全没问题啊。

CP2102不如FT232显得有档次,也不差这几块钱的。

网友M:
这个钱好挣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钱好挣啊,呵呵。

好挣?
时不时来问下,我现在是1W块钱给50块板子+上位机,但还是嫌贵,不做。
算了,反正低于这个价我也不想做,爱找谁做找谁做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做电赛还真碰到了DAC这玩意,实测PWM+RC+运放+闭环完全能到很高的精度,0.1不是问题 ...

能不能发个例子参考一下,新手,我只是做过pwm开环

网友N(2012-10-20):
感觉有点狠了 这个一般我们报价2000-3000

网友:
0.1V这精度实在是很好实现啊,至少也要0.001V的精度把,1W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有点狠了 这个一般我们报价2000-3000

47\48楼的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啊。
我要是搞到这单子,只要0.1V,用FT232,加一个上位机控制,50片板子,3500块转给你们做。

网友:
3000元可以做了,可以找我,不包50个板子。包2块就够了

网友:
你可以认为1万不高,但可以肯定的是,你这报价吓退人家了。

网友:
3000真的可以做出来,所以收600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就用LGT模拟USB,PWM,这个成本低的吓人

网友O:
这事,低于一万就是扯皮。功能在简单,只要做产品,就很费精力

网友:
现成的有  买一块pci卡  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事,低于一万就是扯皮。功能在简单,只要做产品,就很费精力

++++++++++++++++1

楼主:
楼主几位,你们当做产品,是DIY着玩啊????
还obdev的软USB了,你们有测过它的稳定性吗?
这都敢随便用在产品上?

网友:
楼主真牛叉!直接RC就可以做到20mv的精度的啊!0.1V的精度很好做啊!1W块,呵呵,支持楼主!这种东西我看到要求一般都不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