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

楼主(2012-09-20):
前几天装ubuntu,将它放在中间的盘,结果卸载时不小心将后面盘的分区也给删了,里面有很重要的数据,我觉得只是分区丢失而数据并没有丢失,用数据恢复软件能扫描到文件,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用的恢复软件要不就是要注册的。我下了网站上xywap推荐的两个软件,无赖第一个软件没有扫描出来,第二个软件要注册,在此请大家给个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18876-1-1.html
看看这个吧

网友B:
你先试试用 DiskGenius 能不能恢复分区,这样最快
不行的话再用数据恢复软件,看你的情况用 Recuva 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18876-1-1.html
看看这个吧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我已经看过。在用第一个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总是提示注册,用第二个时提示内存不足,然后就关了,哎,都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试试用 DiskGenius 能不能恢复分区,这样最快
不行的话再用数据恢复软件,看你的情况用 Recuva 很合适 ...

谢谢你的回复,我马上去试试你说的方法。

网友C:
我发的第二个软件是破解的啊

网友C:
用易我分区魔术师恢复分区,要找有注册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第二个软件是破解的啊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网上找了一个,然后进行扫描了一下,恢复的时候提示注册。我刚好记得前几天看到你的帖子,就去论坛下,但无论怎么弄就是提示注册。我把先下的删掉也是一样,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易我分区魔术师恢复分区,要找有注册码的

在次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要打开下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打开下图这个

这个图不是一闪而过吗?文件本身里面没有?

楼主:
刚刚打开了一下,确实变成已注册,明天再试试,谢谢你!

网友C:
我上传的那个没这个文件,已经整合一起的,打开后等一下就显示已注册

网友:
呵呵,这种事还没遇上过!!!!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传的那个没这个文件,已经整合一起的,打开后等一下就显示已注册

这个软件在我台式机上运行时是正常的,但是在笔记本上,进程就主动结束了。最近笔记本总是报虚内存太低,我加大了虚内存也是,在安全模式下扫描也没有病毒。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在我台式机上运行时是正常的,但是在笔记本上,进程就主动结束了。最近笔记本总是报虚内存太低, ...

关了杀毒软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了杀毒软件试下

在关了杀毒也是一样,不过我现在是在u盘winpe下能使用你提供的软件,目前正在恢复,呵呵。可能我的xp系统有问题。不管怎么说数据能恢复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