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测量血氧饱和度

楼主(2012-09-20):
最近打算搞一下血氧饱和度测量的东东,下载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下有些不明白。对于图中第一级运放含有交直流成分,第二级运放是怎样将直流成分去掉并进行放大的呢? 箭头1 所指的那条线有什么用处呢?还有不明白红色圆圈那里为什么是第二级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连接在一起的呢?不明白,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感觉画卷处接在一起是不对的,第二个运放的正向端是接着一个DA的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画卷处接在一起是不对的,第二个运放的正向端是接着一个DA的输出吗?

我现在搞明白了一点,的确和你所说的一样是DA的输出,这个引脚是第二级的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这个DA应该就是直流量,然后再差分放大。那么这个点就应该是错误的吧?不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吗?但是有一点不明白的是这个引脚DA的输出的直流量和前一级的交直流两个成分的直流成分是一样的吗?在参考程序上面它还有软件的去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多谢!哈哈。感觉差不多了。

网友(2014-01-24):
其实如果加一个0.8Hz的高通滤波直流很容易就没了!

网友C(2014-07-02):
我现在正在做遇到瓶颈了,不知道楼主怎么做的,能不能给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正在做遇到瓶颈了,不知道楼主怎么做的,能不能给一些资料。

我那个东西放弃了,没做。

网友(2014-11-10):
可以试一下